JETI18A电调怎么会这样???

楼主(2004-11-05):
昨天180元买了个JETI18A电调,用GS的370无刷,地面试了下,电机转动断断续续,不稳定。换上凤凰10A一切正常,又换上JETI想飞下试试,结果空中3C断电(接收机和舵机都好用,只是电机不转),油门收到底再加油,电机又开始转,害的我第3次断电时飞机被风刮到地上,机身断裂。这应该是调速器的问题吧?其它朋友有没有发生过此问题?看来假冒伪劣的模型产品绝对不能买。
我就纳闷了:难到国内的模型厂商只会简单的仿造国外进口的名牌产品?就象夏利车刷上黑油就变成奔驰了?这些垃圾产品还要坑害多少模友??????唉~~~~俺算服了、服了、服了。

网友:
你碰到坏的了:(

网友:
你的从哪里购买的?

网友:
我的用在cdrom无刷没什么问题啊,难道是不兼容?

楼主:
从哪里买的不是很重要,在这里还是不说的好。只是对这种低劣的产品深恶痛绝。

网友:
深切同情

网友:
tiana999  在 2004-11-5 09:36 AM 发表:

从哪里买的不是很重要,在这里还是不说的好。只是对这种低劣的产品深恶痛绝。

找卖家换一个试试?

网友:
那个好象性能还可以的`不解~

网友:
是不兼容的原因吗?找到问题了吗?我的用着倒还可以。

网友:
tiana999  在 2004-11-5 09:36 发表:

从哪里买的不是很重要,在这里还是不说的好。只是对这种低劣的产品深恶痛绝。

不是蚂蚁那买的吧蚂蚁说了外面买的是水货

楼主:
呵呵~~不是在蚂蚁那买的,早知蚂蚁那是行货就到蚂蚁那里买了!哈哈哈哈哈~~~~55555

网友:
tiana999  在 2004-11-5 13:07 发表:

呵呵~~不是在蚂蚁那买的,早知蚂蚁那是行货就到蚂蚁那里买了!哈哈哈哈哈~~~~55555

哥两好~~~~~~~~~~`一个父母出的都一样我见识过盛辉的舵机了~~~~真TMD好

楼主:
没错~都一个X味!!

网友:
我也试过
发现用7。2(很久没充的)低电压来驱动一个CDROM电动机,就会断续,换8。4满电的就很有力拉

网友:
蚂蚁的无刷电调可以的~

网友:
既然是国产,应该有保修的,找买家就行啦!

楼主:
唉~~~来回折腾,真无耐。不知ELE的JTEI25A的怎样?

网友:
ELE2500的软件和JETI高级版是基本一样的先进!N多参数可调!

网友:
tiana999  在 2004-11-6 09:41 AM 发表:

唉~~~来回折腾,真无耐。不知ELE的JTEI25A的怎样?

软件我不知道怎么,但我觉得ELE的油门线性好狠多,特别是在0%-25%和75%-100%时又很大差别!

网友A:
app兄,您说的是ELE的JETI25A的电调吗?

网友B:
蚂蚁那里的无刷电调我买了2个了,都好用啊! 八成我没用过凤凰的,感觉不出来?? 也是,俺穷啊! 不过米哥米姐们买了便宜货回去,就是为了挑毛病的??
TOWERPRO的浆和舵机、电调都用过了,性能与价格还是成正比的。 只打算花4、5万,那买个夏利就是不错的选择了; 要真是拿百八十万买奔驰的价,给了个夏利开,搁谁谁也不干! 一分钱一分货嘛(只要别碰上质量产品)!

网友A:
呵呵~楼上的,首先俺不是米哥,更没有当米姐的功能,俺也从没说过电调是在蚂蚁那买的,您慌什么?鬼子还没进村呢!至于这电调,也的确把俺害苦了,空中3次断电,摔断机身,这还不够惨吗?
买个夏利车坏了也愿不到谁,但也不能把轱辘开掉啊,您说是吧!!!!!!!

网友C:
jeti 的名声就这样被毁了

网友B:
打哪里买的,找他去!!

网友A:
很远啊,离我们这有3000多公里呢,就算换一个也不知怎样,唉~~~~郁闷中!

网友D:
我只是觉得有两点都是正确的:
1,一分钱一分货,想要好的性能付出多点是值得的!!!
2,贵了一倍以上的价钱,值不值得就看你是否需要这些性能罗!

网友E:
先换一个看看

网友F:
我的电调的价格很高,但用起来从来没有出问题,跟楼主的型号一样。我想买个它的翻版,因为便宜,现在又不敢了。呵呵

网友A:
呵呵~你买的是JETL25A的蓝色包装那种吧,那种应该不错,可别买18A这种了,象我这样摊上多闹心啊
,打击积极性啊!呵呵!

网友B:
跟在旧货市场淘金似的,便宜当然便宜,回家好不好用,要看运气了。不过因为是贪的便宜,就不能怪人家有毛病了。。。。 便宜的一般不好,但也许能碰上个耐用的也不一定。 贵的一般而言好,但贵的也有质量不好的。 砸大奔、拉宝马也是有的嘛!

网友A:
啊???这是啥逻辑啊?便宜就一定要有毛病?照你这么说坐飞机也必须坐波音777了,坐波音747摔下来是理所应当的。这逻辑也太有创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