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电直发射机的模拟器连接方法(适用于G2和FMS)

楼主(2004-11-05):
雷鸟电直发射机的
模拟器
连接方法
我的雷鸟科乐科发射机能在2000下当游戏手柄使用了,也能控制FMS模拟器了(G2 和Reflex XTR待试)。我的接口线是PS-6针到9针串口,应该和嘉宝的振华等小电直是一样的吧。
步骤如下:
1.发射机关机状态且无需拉出天线,联好接线到计算机;
2.在
http://www.gxmodel.com
下载并安装PPJOY软件,设置串口com1为19200,其它不变,设置PPjoy中的两项 configure joysticks 和PPJoycom,PPjoycom中注意选择“Zhen Hua 5 byte protocol”;这里注意!设置完PPJoycom,不要关闭,要一直开着才管用!!(我原来就是设置完就关掉了,不起作用)详细设置方法在高昕的站里都有图解
3.此时,我们的发射机已经是一个虚拟的游戏摇把了,打开控制面板里的游戏手柄图标,惊喜的发现我们的手柄在校准叶上有反应了。此时还不能急着打开模拟器和游戏玩,因为发射机还没有校准和通道设置那,耐心的校准完,把各通道设置顺手。
4.在2000或XP下,试试FMS模拟器和微软的模拟飞行游戏吧! G2和Reflex XTR我试完后告诉大家。呜呜呜~~~ 我要把我辛辛苦苦装上的98再从2000里卸载掉了!!!
谢谢高昕,祝大家玩的愉快!早日熟练的玩上真机
另:还有两个开关通道没有设置好,不知能否使用。

网友A:
太感谢了,今晚试试。

网友A:
还是有问题
按照你的方法设置后,我的遥控器也能较准,但就是不能玩fms,请教是何原因?

楼主:
那个PPJoycom程序要一直开着,然后再开FMS,应该可以的,是不是要在FMS中选择joystick选项呀。

网友A:
谢谢,今晚我再试试。

网友B(2004-12-11):
请问楼主,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COM口,只有打印机接口,要怎么接啊,接上后如何设置???另外请问哪里有FMS和PPJOY的下载???

楼主:
FMS和PPJOY在www.gaoxin.com上有下载,并口我没试过,在gaoxin网上留言试试

网友B:
configure joysticks要如何设置?
游戏控制器类型,游戏控制器型号,接口类型,游戏控制器编号等要怎么设置啊?而且好象还要驱动程序,楼主能再说详细点吗?谢谢拉.
[ Last edited by zichu83 on 2004-12-12 at 18:31 ]

楼主:
游戏控制器就选那个虚拟的了,是由PPjoy安装时创建

网友C:
按照你的办法,我的发射机可以校准了,也在fms下选了joystick ,但是还是无法控制直升机, 这是怎么回事?试了很多次,都不行,快疯了

楼主:
如果有反应,说明没有硬件的问题了
你说的无法控制,是指在FMS中控制完全没有反应呢?还是说控制是乱的
如果是后者,说明你的各个通道需要调整次序,重新配置
我没有记住通道是怎么对应的,但是你可以试出来

网友C:
弄好了,原来是我的机器以前装过joystock, fms选中了老的而不是虚拟的,多谢列兵
但是几个通道之间的映射太难弄了,列兵能不能把你做好的贴图出来

网友D(2005-07-19):
我也装了PPJOY也设置了,但一点反映也没有.2000的系统,4#机和自带的连接线

网友E:
找朋友買了個雷鳥3的六通控,准備玩G2,發現好帖,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