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碳杆便宜啊

楼主(2004-11-05):
上次到南京去,在夫子庙的渔具店里看到碳杆细的1。2元一根,粗的2元,我回无锡细的要5元,粗的15元,黑啊。

网友A:
你在南京看到的很可能是玻纤而不是碳纤,两种难以看出来,但价钱差很远的。

网友B:
重量是关键~其实细的无所谓的~~~粗的重量差别就出来了~

网友C:
强度差远了

网友B:
哎,看来这个小头还是省不得的~

网友D:
如果强度弯曲不小于20MM的话,我要3米长三根.

网友B:
3m的估计30cm都行~~~

网友E(2005-12-05):
玻纤与碳纤的区别是不是,玻纤用火烤一下可以弯出上反角,而碳纤不能弯而且用火烤可能会烧起来。
我买的鱼杆最前面的部分,4元/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