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好郁闷啊~拆了3个cdrom连cd无刷的毛都没看见~

楼主(2004-11-05):
都是几个一样的电机,拆过的前辈们指点,是何种缘故~

楼主:
电机,不是无刷的~

里面的转子~

sony的一个电机,好象是磁悬,机心

[ Last edited by hongkr on 2004-11-5 at 17:01 ]

网友:
你那是托盘的马达

网友:
您找个国产的或是台湾的试试 (源兴光驱)

网友:
搞错对象了,应该拆主轴电机呀。(正中央那个)

网友:
因该拆转光盘的那个.

网友:
看好了在买

楼主:
我把3个光驱的所有马达都解了~~~~可一个没有啊~好郁闷的说~~~看来要看好在下手~~~~问各位前辈29的心,怎么绕线,多粗的,大致多少圈~~~指点啊~明天再去搞几个光驱~~~

网友:
我也有一个SONY光驱是有刷马达!晕!

网友:
哈哈,运气不佳,我拆了三个都是无刷电机的,其中两个都是钕铁硼磁钢的,改磁铁都省了

网友:
鬼子的烂货啊SONY,HAHA

楼主:
我飞  在 2004-11-6 11:17 发表:

哈哈,运气不佳,我拆了三个都是无刷电机的,其中两个都是钕铁硼磁钢的,改磁铁都省了

什么牌子的`?

网友:
hongkr  在 2004-11-8 12:39 AM 发表:

什么牌子的`?

NEC的32速

网友:
拆新点的光驱,一般都有无刷。

网友:
如何看出是钕铁硼磁钢

楼主:
x西xi吸力强

网友:
怎么才能搞到旧光驱呢?我已经拆了自己的老光驱(高士达8速)自己的DVD和源兴刻录还在服役。

网友:
wbzd111  在 2004-11-8 10:20 PM 发表:

如何看出是钕铁硼磁钢

没必要吧精力放在这上面,CD电机基本上都是用粘结式磁铁。
用钕铁硼磁钢非常少,我拆的40多种电机里没一个是钕铁硼磁钢的。
难道你拆个电机就是为了找磁铁吗?

楼主:
呵呵~~~铁不如找害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