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ls请进

楼主(2004-11-05):
螺距速度怎样计算?
我正在为不同巡航速度的飞机选择螺旋桨发愁。
非常感谢!

网友A:
螺距是螺旋桨旋转一周理论上前进的距离,螺距速度=螺旋桨转速*螺距。一般来说,大翼载高速的飞机应用大螺距桨,同时要达到电动机的最佳工作转速,螺旋桨直径要相应减小。大螺距桨的动力系统在低速状态(比如起飞时)桨的迎角过大,会造成电机负荷过大,拉力不够,系统效率低的问题;而速度建立起来的话则拉力增大,电流减小,效率提高。动力系统和飞机的关系很大,要看具体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