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教这套象真小电动飞机的动力配置?谢谢!

楼主(2004-11-06):
一套翼展0.9米重250克(连380
电机
及
调速器
,不带
舵机
)的象真三角翼小电动飞机,应该配什么样的
电池
组合适呢,大概多少克重?
还有就是目前到底选择锂电还是镍氢好呢?以前没玩过电的,还请高手多多指教呀!谢了!!

网友A:
2000ma 7。2 v锂电池

网友B:
特帅呆王子
在 2004-11-6 03:00 发表:
2000ma 7。2 v锂电池
狂摸那买的~?

网友A:
对于三角翼飞机电池重点不要紧,所以用2000ma 容量大了电流也可以大点。还有炭刷的上不了11v。狂模的2000我没要到而是其他容量的。

楼主:
特帅呆王子>>普通380电机最高能上多少伏电压?是不是只有无刷才能用11.1的?本人初次玩电的,问题太初级了,还请多指教!

网友A:
8.4 吧
无刷用11v好。因为无刷效率高,散热比炭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