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D无刷

楼主(2004-11-06):
我用24MM单定子0。44的线绕10圈星型绕法,空转还可以,加上云雾者的桨,中油门转,高油门不转,电调设置试过多次,还是不行,请专家指点一下!!!特此感谢!!!

网友:
兰鸟  在 2004-11-6 09:06 PM 发表:

我用24MM单定子0。44的线绕10圈星型绕法,空转还可以,加上云雾者的桨,中油门转,高油门不转,电调设置试过多次,还是不行,请专家指点一下!!!特此感谢!!!

锭子的多厚?磁钢换了吗?如果是24X5mm左右锭子,7.2V时,你可以用0.6的线绕12圈星型绕法,10.8V时,你可以用0.45的线绕18圈星型绕法,试试看。另外,你用的电池是否能输出10A以上的电流,因为电机启动时的电流大于10A。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1-6 at 21:29 ]

网友:
应该是扭矩不够,估计换过磁铁应该可以的。

楼主:
定子24x5,换害虫的6x4x1的N48磁铁,电池用的是小旋风的1200MA电池

网友:
试试多绕几匝或改Y型接法。

网友:
你的问题,以前我做电机时都出现过.换线

网友:
兰鸟  在 2004-11-6 09:35 PM 发表:

定子24x5,换害虫的6x4x1的N48磁铁,电池用的是小旋风的1200MA电池

换电池吧用星型接法饶12T试试,应该很爽。我用的是狂模1300mAh锂电两并两串组成7.2V2600mAh电池组,重116克,用来飞CD无刷翼龙,飞CD无刷挑战者,感觉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