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着刘老师发烧 也改ms700为皮带传动!

楼主(2004-11-06):
感谢刘老师提供的详细方案和制作方法!禁不住皮带传动的诱惑 再次发烧 跟着刘老师把ms700改成皮带传动!
先做尾皮带轮,先车了一个一体的 发现皮带轮太光滑 皮带打滑 用刘老师的方法用划针划出细槽 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于是先做这样三个零件

一个中心部分 两个挡片 挡片开孔为6mm 和中心部分为紧配合

再用锉刀把中心部分上均匀的挫出许多凹槽!

把两个挡片敲进去!装在尾轴上。再试一下,爽多啦!几乎和打印机上原配的同步轮效果一样!
u型架的制作方法完全按照刘老师的方案。变距尾浆部分用了原来ms700的总成,原来的零件很轻 也比较结实所以偷懒了:)

由于ms700原来的大齿盘上还有一个突起的一层齿 原设计是用来驱动尾轴齿轮的,所以主皮带轮没法按照刘老师的方法了。大齿盘中心开孔直径为20mm 和大齿盘上的突台也是紧配合

主皮带轮和皮带的接触面我用了高速电磨 用小号球形磨头打磨出凹槽来,效果不错 也省力:)

把主皮带轮压入大齿盘!配合很好 一点也不打滑和松动 原来想和刘老师一样再用螺丝固定一下,后来发现没必要了。又能轻一点

把所有做好的零件装起来吧!由于找不到薄壁铝管 尾管还是用原来的炭纤尾管。

金属机身是自制的,用了一整块铝材铣出来,累死了!!不过效果很好啊!炭纤尾管由于比较脆,我在里面塞入了一小段铝合金拄,上面开两个m3的螺孔。用内六角螺丝把尾管和金属机身固定。尾管可伸缩用来调整皮带的张力,调好以后把螺丝上紧,很结实!
先通电试了一下,很爽啊!噪音比原来的轴传动小多了,只有轻微刷刷的声!
下一步就是制作尾浆变距摇臂了,用原来的摇臂比划了一下,改皮带传动以后由于有皮带轮和皮带干扰,摇臂还是装在u型架上边比较好。因为有一股皮带是从尾管下边走的,如果摇臂装下边,舵机拉杆会和皮带摩擦。
继续关注刘老师的改装,看看前辈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装上大浆以后发现一个问题 我找的皮带有点短了:( 大浆浆尖都碰到尾浆浆尖了 狂郁闷!!!那位朋友有合适的皮带卖我一条吧!不胜感激!!!!!!!

网友:
你现在的皮带是多长的,准备要多长的.我看我有没有.

网友:
我一直想问一个关于尾翼齿轮比的问题:在尾旋翼的为皮带轮上随意的刻处凹槽还是有目的的刻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摩擦里马?凹槽的个数有标准吗?齿轮比从何而来?

网友:
 gaonel  在 2004-11-8 10:35 发表:

我一直想问一个关于尾翼齿轮比的问题:在尾旋翼的为皮带轮上随意的刻处凹槽还是有目的的刻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摩擦里马?凹槽的个数有标准吗?齿轮比从何而来? [/qu}

凹槽要和皮带相吻合.最好不要随意刻出凹槽.这样配合不好有震动.可已到卖旧电机店找到这种皮带轮.

网友:
gaonel  在 2004-11-8 10:35 AM 发表:

我一直想问一个关于尾翼齿轮比的问题:在尾旋翼的为皮带轮上随意的刻处凹槽还是有目的的刻的?目的就是为了增加摩擦里马?凹槽的个数有标准吗?齿轮比从何而来?

最好是用皮带凹槽的宽度,在传动盘上分度开槽.速比是用大小轮的周长算出来的.

楼主:
szm701122  在 2004-11-7 05:41 PM 发表:

你现在的皮带是多长的,准备要多长的.我看我有没有.

我现在用的皮带折叠起来35cm 准备要40cm长的 因为现在感觉尾浆出力不够 毕竟机身重量增加了不少 大浆转速也提高了 感觉尾部负担比较大 如果能加长尾管可能好些吧?
现在整个飞机制作完毕 试飞了一下 发现性能不稳定 尾部不是顺时针旋转就是逆时针旋转就是没法锁尾 跟轴曲线调过多次了 有时候还不错 降落下来再飞就不行了 我的陀螺仪用的pg03的 为什么这样啊??!!郁闷  而且由于机身重量大了 用原配的有刷电机油门要到4/3才能离地 而且飞完极烫 看来不用无刷电机不行了 用Himark 130无刷马达(B20-25-8 KV:4200RPM)好吗?齿轮该配多少t的??用GS B20-30-16无刷马达(KV:2680RPM)的呢?谢谢各位老大指点!!

[ Last edited by 北京青年 on 2004-11-8 at 23:17 ]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4-11-8 23:11 发表:

我现在用的皮带折叠起来35cm 准备要40cm长的 因为现在感觉尾浆出力不够 毕竟机身重量增加了不少 大浆转速也提高了 感觉尾部负担比较大 如果能加长尾管可能好些吧?
现在整个飞机制作完毕 试飞了一下 发现性能不稳 ...

是不是尾皮带轮和轴有打滑现象.我就用的和你一样的皮带(35CM).因该没问题.另外我原本也有这问题我解决了,原因是皮带轮和陀螺仪引起的.

楼主:
能具体说说吗??

网友:
尾皮带轮和轴用销钉铆.固定好后再调陀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