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制的涡喷试车失败...各位给点意见

楼主(2004-11-06):
数据线不在相片明天上传
总结失败原因:
主要原因:汽油汽化不全可能因我的烝发管离热原有5-6mm距离,当今汽油经过烝发管时不能吸收足够的热量汽油直接左燃烧室内燃烧
次要原因:忙记在最后一次启动过程给机油管加机油给果在冷却后发现轴承烧坏了

网友:
你的燃料与润滑油分开供给吗?什样起动说详细点,上传分解图吧

网友:
楼主上个图看看吧~~~

楼主:
过一两天才能上传因相机数据线给我小弟拿去了

楼主:
我家看门的小狗

网友: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你的涡喷压气机和涡轮的效率问题因效率越高所需的起动功率越小反之越大,还有你涡喷各部件的密封程度密封不好导致整机效率底也难以起动成功,其次就是压气机与涡轮的动平均、轴与轴承的润滑了,我不是高手以上是我的愚见还是让高手出来讲吧!!!还有个问题要请教你,你的涡轮那里找得应该不是你做吧

楼主:
涡轮是增压器的涡轮把前面径向叶片用线割割去,中心电蚀打洞

网友:
这个涡轮啃定不能用的.涡轮和涡轮导向轮比例不对能起动才怪呢..

网友:
enw  在 2004-11-10 01:44 发表:

涡轮是增压器的涡轮把前面径向叶片用线割割去,中心电蚀打洞

1.  何必脫褲子放屁! 直接找個增压器的涡轮裝上去不就得了,連主軸都几乎不用修改,國外的 Sophia,   Phoenix, JPS與台灣的雷虎就是這樣幹的

2. 換個德國GRW的陶瓷珠軸承吧!

网友:
szm701122  在 2004-11-10 08:30 发表:

这个涡轮啃定不能用的.涡轮和涡轮导向轮比例不对能起动才怪呢..

這句話半對半錯,應該是說涡轮葉片高度與軸觳(hub)比例不对,而這與涡轮的最高轉速有關
事實上,噴出的氣體只對涡轮导向轮外圈的导向葉片產生作用,所以在靠近主軸部分的葉片是不產生作用的

另外一點,擴散器(diffuser)看起來好像是用板金去作的,這種設計與用在FD3上的一樣,效率很差的!!!
您既然有線割與放電加工機的話,去铣一個kj66式的擴散器來用,應該不成問題

其實渦輪的原型是用5軸铣床或者是快速原型機(RP)去作出來的,當然也有人用放電加工機去做
然後再經精密脫臘重力鑄造而成

從前有人發展過一套以手工製作渦輪的方法,不過那已經是快10年以前的事了

楼主:
当初我也想用电蚀加工涡轮和导风轮但制作费用可能高十多倍

网友(2004-12-15):
咳,有是一个涡轮问题呀,说了很多次了,汽车上的涡轮不能用,涡轮是转速的动力提供者,涡喷的气流是轴流试,而汽车的是盘流试的呀,晕,晕

网友:
从你提供的图片来看,压气轮和涡轮你采用的是汽车的涡轮增压部件,先不说压气轮能产生多大的压力,因为只看图片没具体数据也不能推算出来,就拿你图片上的涡轮来说,因该是汽车增压横向推动涡轮把横向打磨而成的,这样的叶片基本就很电风扇的柔风叶片没什么两样了,当你用启动电机带动涡喷转动时就算能达到燃烧室所需压力,但涡轮不能在燃烧室燃烧后产生正常运转的转速,使压气轮对空气压力减少,燃烧室得不到正常燃烧的空气压力,循环下去涡喷不能启动,在正常压力下蒸发管不能对燃油正常蒸发,所以我建议你重做涡轮。

网友:
这位老兄在中山,黑黑,说不定我知道你。
你的涡轮太麻烦了吧,不要轻易改。
机加工很专业,不过你没试过压气轮的流量,有没试过转速下流量?
还有涡轮那结构是不行的,为什么 呢,间隙没考虑吧?配套的NGV呢?

网友(2005-01-22):
1,缺密封圈.2,缺bearing压紧簧.3,NGA与turbine blade的角度不正确,特别是后者.4没见bearing油管.5用何方式启动,是否得当?未见说明。

网友:
太专业了,看的一头雾水。

网友(2005-02-23):
看不懂!也不能看了不说话啊.
酷~~~~~~~~~~~~~~~~~~~~~~~~~~~~~~~~~~~~~~~~~~~!!!!!!!!!!!!!!!!!!!!!!!!!!!!!!!!!!!!!!!!

网友:
这涡轮看上去间隙也太大了,,
第一次启动肯定艰难,
又要转动.又要供气燃料,又要供油燃料,
又要供润滑油,又要电火花点燃.又要担心火焰安全.难怪你会忘记加润滑油,
你要是一个人肯定手忙脚乱吧?别灰心,,接着干,,没什么大不了的,能实践是最好的,
非要套上那些的专业术语,下辈子也干不成.

网友:
等便宜了,,,自己买,,,
期待三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