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浆---Vidct请进

楼主(2004-11-06):
今晚拿出我那久不用的V头给JABO换上,结果双浆又出来了。没装V头以前双浆很快就调好了,可V头装上后的双浆调了一晚就是不行,好不容易调好了,可一高速就又来了。换了几副浆、任我怎么装,就是不行。我对V头还是-------唉。

楼主:
双浆真他妈烦。操。

网友:
可将其中一根长拉杆压弯,以改变拉杆的长度,此方法比调桨更容易消除双桨,且不会产生振动。
至于要调哪一根长拉杆,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让机身侧面朝向自己,机头置左,双桨置于机身正上方;若前端桨感觉攻角过大,则将正对己方之长拉杆弯曲一定角度,既可达到调小前端桨攻度的目的,同时也达到调小后端桨攻角的目的。

楼主:
vidct  在 2004-11-7 10:08 AM 发表:

可将其中一根长拉杆压弯,以改变拉杆的长度,此方法比调桨更容易消除双桨,且不会产生振动。
至于要调哪一根长拉杆,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让机身侧面朝向自己,机头置左,双桨置于机身正上方;若前端桨感觉攻角过 ...

谢谢vidct!!我试试看。

网友:
如果不行再告诉我

楼主:
vidct  在 2004-11-7 11:47 AM 发表:

如果不行再告诉我

还是不行。算了,我还是不用V头了,用回原来的头吧。
我命不好,一用V头就双浆,怎么调都不行。还是原来的头适合我,双浆一调就好。迟钝一点罢了。谢谢您。

网友:
不客气!有问题再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