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无刷飞翼挑战者录像!今天拍的大飞翼照片!

楼主(2004-11-07):
无刷电机是用24mm9极锭子改造的,转外子磁钢用12片5*5mm,N45M钕铁硼磁片更换,磁片最高工作温度120度。6V时,电流7.5A.7*3.2桨,10500转。飞翼用的是6*3.2桨,1800mAh7.2V锂电池组。挑战者用的是2600mAh7.2V锂电池组。全机起飞重量:485克。

CD无刷飞翼视频文件:
ftp://rc:rc@219.234.223.104/各种录像/FY1106.WMV

ftp://5imx:5imx@lightseraph.vicp.net/movie/FY1106.WMV                                                                                                    # 用下载工具或另存下载

CD无刷挑战者视频文件:
ftp://rc:rc@219.234.223.104/各种录像/TZZ.WMV

ftp://5imx:5imx@lightseraph.vicp.net/movie/TZZ.WMV

下面的是今天中午拍的三冲程帅哥做的1米翼展的飞翼,滑翔性能抗风性能一流,比翼龙还要好飞。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1-8 at 01:44 ]

网友:
gxlzhdx  在 2004-11-7 07:18 AM 发表:

无刷电机是用24mm9极锭子改造的,转外子磁钢用12片5*5mm,N45M钕铁硼磁片更换,磁片最高工作温度120度。6V时,电流7.5A.7*3.2桨,10500转。飞翼用的是6*3.2桨,1800mAh7.2V锂电池组。挑战者用的是2600mAh7.2V锂电池 ...

用这个浆只有10500转太低了,动力不足啊!原配有刷电机也有11000转啊!!!调调KV值吧,我的F3A用8×4的浆都有11600转啊!

网友:
下载地址不正确。可能的原因是:1. 您没有打开浏览器的cookie选项;2. 您不是通过文件提取页面获得的下载连接;请调整后重试,多谢!

都是这个提示啊?快搞搞。。。

网友:
下载速度 10K 慢哈

楼主:
特帅呆王子  在 2004-11-7 11:08 PM 发表:

下载速度 10K 慢哈

呵呵!没办法啊!能下就不错了!!!

楼主:
applewong  在 2004-11-7 07:13 PM 发表:

用这个浆只有10500转太低了,动力不足啊!原配有刷电机也有11000转啊!!!调调KV值吧,我的F3A用8×4的浆都有11600转啊!

原配有刷480电机用原配的1000mAh8.4V电池组,实际测试最高转速在10500左右,工作电压7V左右。也就是开始时的10秒左右能够达到。要达到11000转速,除非实际工作电压在8V以上。我的CD无刷电机电压在6.8V左右时,转速在11600转以上,这才是电机真实工作环境,因为7.2V锂电池组实际的输出电压长时间维持在这个范围。动力性能肯定比原来480电机要好得多,重量32克,只有480电机的1/3重量。

网友:
飞得好,录像晃得厉害,好累眼

网友:
gxlzhdx  在 2004-11-7 11:49 PM 发表:

原配有刷480电机用原配的1000mAh8.4V电池组,实际测试最高转速在10500左右,工作电压7V左右。也就是开始时的10秒左右能够达到。要达到11000转速,除非实际工作电压在8V以上。我的CD无刷电机电压在6.8V左右时,转速 ...

我的挑战者480,8.4V时10900转。看看我的KT版F3A吧,推力比有140%,估计你的只有60%,做动作有点不自然啊!

网友:
帅呆啊。那个大飞翼是我作得。好看吗

网友:
外形真的太有创意了.还有那个握把也超强,减震效果一定很好吧

楼主:
applewong  在 2004-11-8 12:09 PM 发表:

我的挑战者480,8.4V时10900转。看看我的KT版F3A吧,推力比有140%,估计你的只有60%,做动作有点不自然啊!

你的挑战者480电机,8.4V时10900转,是用原配的1000mAh8.4V电池组测试的吗?这并不代表实际的工作电压。能够长时间维持飞行的电压在7V-6V左右。你的KT版F3A我看了,用的是什么380无刷电机?上照片来看看。380级的内转子无刷电机要达到:8*4桨,11600转,电机重量在150克左右。你的KT版F3A全机重量可能有误。

这个是新做的双24mm锭子CD无刷电机,7*5的桨,12000转。

[ Last edited by gxlzhdx on 2004-11-9 at 03:17 ]

网友:
gxlzhdx  在 2004-11-9 02:30 AM 发表:

你的挑战者480电机,8.4V时10900转,是用原配的1000mAh8.4V电池组测试的吗?这并不代表实际的工作电压。能够长时间维持飞行的电压在7V-6V左右。你的KT版F3A我看了,用的是什么380无刷电机?上照片来看看。380级的 ...

1,挑战者480有刷电机用的是7。4v的锂电,并不是实际电压
2,我的电子称肯定没问题,你觉得是轻了还是重了?

楼主:
applewong  在 2004-11-10 05:59 PM 发表:

1,挑战者480有刷电机用的是7。4v的锂电,并不是实际电压
2,我的电子称肯定没问题,你觉得是轻了还是重了?

   1: 我手上有10以上挑战者原厂的480电机,没有一只能够用7.4v的锂电组做测试时,达到你所说的转速。也许你用的480电机性能特别的好。

   2: 你的电子称我相信肯定没问题,是我的脑袋有问题。你的KT板F3A飞行全重量550克。用11V锂电池组时,8X4的桨,转速11600转,电流13A。我个人认为,用380级的无刷电机,要达到上面的8X4的桨,转速11600转,电流13A,电机重量应该有150克左右,能够输出13A电流的11V锂电池组,重量也不会小于150克。剩下的250克就是飞机和设备的重量。如此轻的能够做F3A动作的KT板飞机,真是让我羡慕。我也在用KT板做飞机,但一直没能做出一架如此性能的机。能告诉我你的飞机制作经验吗最好上些飞机内部照片上来。

网友:
"gxlzhdx"电机也做也好了.厉害呀!!

楼主:
网络害虫  在 2004-11-11 01:44 AM 发表:

"gxlzhdx"电机也做也好了.厉害呀!!

都是让你这条虫给害的

网友:
飞机是KL朋友做的/应该由他来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