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飞机燃油会腐蚀AB胶或者环氧树脂吗?

楼主(2004-11-07):
请问飞机燃油会腐蚀AB胶或者环氧树脂吗?
谢谢。

网友:
你是想粘油箱吗?用热熔胶棒粘补油箱特好!

网友:
对AB胶的腐蚀好象不怎么大!

网友:
都不腐蚀,但会影响粘接面的附着力。

楼主:
嘿嘿,我是想在邮箱盖上面开孔,然后放我的加油头进去,然后要固定的呀,所以想用AB胶,但是又怕油对AB胶产生化学反应......

网友:
免了,环氧胶粘塑料没戏。AB胶怕硝基甲烷。

网友:
zongqing52  在 2004-11-7 05:00 PM 发表:

你是想粘油箱吗?用热熔胶棒粘补油箱特好!

这个经验很重要, 我正需要试试

网友:
楼上几位正解!
各种胶我都试过,目前来说热熔胶最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