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种油料烟最少?

楼主(2004-11-07):
请问哪种油料烟最少,而且对发动机的损伤也比较小?

网友:
极限的比较少点

网友:
好象都挺大烟的!不过对发动机好还是用30%的比较好。

网友:
gd163  在 2004-11-7 09:46 PM 发表:

好象都挺大烟的!不过对发动机好还是用30%的比较好。

烟大不是坏事。从燃烧特性上讲,对发动机好还是用23%的比较好。

网友:
真正对发动机好的是素油!!!

网友:
素油?????????????????????????????

为什么呢?

网友:
是啊,从保护发动机角度老说,只有蓖麻油 甲醇才是最完美的油。
但是………………………………
为了不熄火 还是用成品油吧  总之我们手中的发动机没有几个使用到寿命而坏的  都是摔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