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一套油直入门,请玩家们能讲讲神龙、飞霸和天子的优缺点和做工,我该选哪套呢

楼主(2004-11-07):
既然是练习悬停和航线基本功,摔机看起来是必然的。所以想省钱买架国产机身,品牌好几个,兰州神龙、成都飞霸和天子还有深圳康达,价钱似乎都查不太多 800-1000左右。可是听几个玩家说质量都不是很过关,主要在加工精度和安装旷量上,由此导致组装也不很顺畅,更有说有品牌根本飞不起来的。
我不想我的钱打水漂,请各位买了神龙 天子等机器朋友介绍实际的使用感受。我支持一个做工最好的品牌。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天子和神龙没用过,不好说,我朋友有飞霸,精度太差了,最好不要买。不如买台二手进口机。

网友:
还是买天子吧~有钱买V2也行~

HIROBO配件太贵~

网友:
建议你买天子,神龙是漂亮可是一摔全完蛋(金属的一摔八成就变形),飞霸的精度太差了,至于康达的也可以,这是全仿V2的,性能绝对过得去,总之你就自己衡量吧

楼主:
谢谢你们,我决定听你们的建议选择天子。不过我想选CCPM的那款天子合适吗?另Futaba的FF6super能否支持CCPM呢?

网友:
CCPM?天子有CCPM版本吗?
还是用普通的吧~CCPM相对来说调整复杂!比较费劲~初学还是简单的好~

网友:
FF6应该不支持CCPM吧~`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本人现在就在飞飞霸~哎~~实在不好飞~不建议买飞霸~天子不错~仿v2的~虽说精度不怎么好但是便宜~好飞~应该是初学的入门机~个人意见~

楼主:
知道了,那我就选天子标准版吧,860
另:天子出了CCPM版的,贵一百多吧;我刚问了Futaba北京公司,他们说FF6super是支持CCPM的。

网友:
北京展会上有一家新款,全金属的50机。各位有没有见过

网友:
见过  价格大约3300左右

初学还是用天子吧  我飞了 25个起落了 感觉很好
伸龙也好 但是配件买起来多考虑下
天子有CCPM吗?????
有的话还是选择CCPM吧  控制更精确

网友:
出了CCPM天子.?精度如何/

网友:
哪个都不好!买雷虎

网友:
呵呵新学飞机更加要用性能好的,你也不想在初级阶段老出飞行事故吧买台2手的进口机比国产的好多了,当然别太残废的哦哈哈.理由;省心好用,少出事故.(品质上的问提)这样玩起来就顺心多了.若买个品质不稳定的机子,用起来出这和那的事那还有心情吗.原来的热情早就在凡人的,事故中消退!正如一早做好的准备,到外出飞时,不是拉不起火就是飞不起,搞一时半天的,又不知怎么事来个炸机,晕吧~~~~那时你还开心吗?发个机你看看,喜来宝的9成新是一个客户急钱用,放盘的.正机3400不包控的,你给个价吧
.

有关配件请看我的第一篇发图.在这还望以后指导关照先谢谢了

网友(2004-12-13):
国产机材料差,精度更差劲.危机太多.万一!!!!.看起来便宜.但是诸多问题照成不便.配件也不是很便宜.一分价格一份货.只有用过才知道..

网友:
二手进口,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