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的使用

楼主(2004-11-08):
俺星期六飞了一下电动的3D,一共是四块
电池
,飞行时间都没有超过4分钟,请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在那里。
俺的飞机的配置:
小旋风3D、ELE1000型无刷套装、GMS1147浆。
电池:
1)狂模7.2V1300mAh 一块
2)ELE7.2V1300mAh 两块
3)小旋风原状7.2V1200mAh 一块

网友A:
ELE1000型无刷套装减速比好象是4。43吧,用1147桨恐怕大了点,电流应该超过10A了,换个小点的桨试试吧。

楼主:
俺也是这么想的。
因为都是新的电池,冲放不超过3次,用在飞翼上就很好。

网友B:
电池和动力是要搭配使用的,尤其是脆弱的锂电,更有讲究。大家可以多看看老鸟门的关于动力搭配的帖子,正确使用锂电,发挥锂电的优点。
既然是3D,当然要有更轻的飞行重量,不然还不如不使用锂电。3D的灵活性吸引了无数爱好者,(我就是其中一个)。高级DIY,他们的动力和电池肯定不止一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寻找最佳的组合搭配。只有放电倍数在电池的允许范围里面的飞行,才是效率最高,最实惠的,否则得不偿失。

网友B:
为了飞行CD无刷小3D,自己DIY飞机的时候,想尽办法减轻重量,努力想得到一架超轻,省电的小飞机。因为飞机轻,油门相比飞行重的飞机会小很多,飞机的性能也会大幅度提升,给做动作留下了较大的油门余地,电池在较长的飞行时间里,放电电流会小很多。这对保护电池是有很大的帮助的,飞机的留空时间也会让大家喜出望外。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准备换1047的试一下

网友C:
你的马达KV是4000左右的吧?
如果是的话,搭配7.4v电池,用1047飞300~350克的飞机应该性能表现很好.
不过建议飞3D还是尽量降低飞机起飞重量,当然前提是保证强度的.飞机的性能会让你感觉越来越爽的.

楼主:
对,我买的是ELE的无刷,问过他们,是4000左右的。
如果换9070的浆是不是可以让飞机的速度更快?

网友B:
当然,因为有更高的螺旋桨转速。只要拉力足够,可以换小奖桨试试,此时的电池的放电电流会小些。
既保护了电池,又有一个爽飞的飞机,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