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PK无法用串口PIC线玩G2 RACE?

楼主(2004-11-08):
遥控器:FUTABA 3PK
接口线:从高昕那里买的串口PIC接口线
遥控器已经设置模式为PPM。
安装PPJOY在WIN98/WIN2K/WINXP 三套系统上面都尝试过了,出现了下面的问题,请大家帮帮忙看看什么回事?

安装PPJOY正常,打开PPJOY COM的选项,接上线设置好以后,在控制面板测试遥控器,发现当遥控器方向打左和按油门的时候,测试的指针就左右不规则摇摆,不知道问题所在呢?也没有办法校准,

网友:
已经给你又发了一套,应该明天可以收到,试过如有问题请再和我联系。

网友:
我也用3PK。。。我也想玩,你那个线买了多少大米

楼主:
你可以找gaoxin 买,我也是跟他买的,不贵,到他网站下定单吧,如果我测试没有问题的话,呵呵。

网友:
stack  在 2004-11-8 11:24 PM 发表:

你可以找gaoxin 买,我也是跟他买的,不贵,到他网站下定单吧,如果我测试没有问题的话,呵呵。

我郁闷呢,页面里写20元,到了收银台就30了。。正郁闷着

网友:
呵呵,不好意思,那天刚改完后台价格就上不去网了,所以只改了一半,现在都是30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