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新作的飞翼。

楼主(2004-11-08):
试飞前:

全外置

试飞后:

半内置+装饰

网友:
什么配置?

楼主:
380+5045+7.4V,翼展1米。

网友:
不错,能多上图吗,我也准备作一个

楼主:
呵呵,就拍了这么多,其实KT飞翼很简单,随便一挝就能飞。下次再做的时候,再拍个详细的制作过程。

网友:
老大,飞翼是不是要一个混控是吧,这飞翼的飞行控制原理是怎么样的

网友:
飞翼是需要混控,如果你的遥控器支持副翼升降混控,就不需要混控器。

网友:
不错,飞翼是个非常悠闲的飞行选择。

网友:
悠闲和特技都可以真爽,还便宜。

网友:
xunicheng  在 2004-11-8 09:48 PM 发表:

试飞前:

全外置

http://photo.5imx.com/up/0410/20041182144312 ...

用手工热切割的吗?

楼主:
网络害虫  在 2004-11-10 05:47 PM 发表:

用手工热切割的吗?

呵呵,不是的,5mmKT板的,用了两根3mm的碳纤杆作前缘支撑,三根7mm的鱼竿作翼肋,正好锥形过渡到翼尖,没用一点热熔胶,全部用双面胶和胶带,热熔胶太重了,还是尽量少用。

网友(2005-03-14):
请问全备重量有多少阿?用的那种380?

楼主:
50dollar  在 2005-3-14 01:44 AM 发表:

请问全备重量有多少阿?用的那种380?

这架早就寿终正寝了,倒不是飞坏的,是拆设备装到新机机上拆的。全配重量在340克,380电机用的是翼龙的。

网友:
你好xunicheng可以留下你的电话 或qq吗? 我离你很近 想请教你! 谢谢

网友:
偶也做了一个,可惜设备不好,没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