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飞翼的队伍

楼主(2004-11-08):
翼展860mm
动力:360电机+火鸟桨改制(直径150mm)
GWS5克舵机
航佳电调
7.2V电池
试飞成功,感觉重心比较靠后,飞起来太灵敏,但比较耐摔。机翼上下最好采用不同颜色涂装,不然飞远一点不容易辨别。采用360电机,碳刷非常粗壮,比370的寿命长很多,电机不再是消耗品。

网友:
贴纸不错,眼熟

网友:
翼面挺大,浮力应该不错。

网友:
后掠角加大点会飞的更稳定

网友:
没翼型的吧

楼主:
在翼弦的30%处粘上用KT板裁成的1CM宽的小条,从中间的2层KT条过渡到翼尖的1层KT条,折好后自然形成翼型.涂装用的是1+1模型3D机的.

网友:
我用的飞翼是易飞模型的,也比较好飞,就是机翼顶端的垂尾片不容易粘结实,降落的时候一不小心就碰掉了.

网友:
你好 重心怎么确定啊

网友:
重心如何确定呢

楼主:
在40%-50%的的地方,靠前点可能更好.

网友:
zj2001  在 2004-11-9 12:40 PM 发表:

我用的飞翼是易飞模型的,也比较好飞,就是机翼顶端的垂尾片不容易粘结实,降落的时候一不小心就碰掉了.

你非要粘到翼尖吗?把垂尾片往里挪几厘米,用热熔胶粘上,保证结实,想碰掉都难。

[ Last edited by xunicheng on 2004-11-9 at 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