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3d烧了个Mk4L 9123 IC,那位朋友能找到啊

楼主(2004-11-09):
esky 3d烧了个Mk4L 9123 IC,拆开后背板后面掉了一粒下来,估计是掉了一粒搞掉前面一粒烧掉了,走过广州的买ic的都找不到,那位能模样知道那里找到啊?thank you !!!
图片是MK3L 9123,esky 3d是 MK4L 9123

网友A:
应该可以用4410等场效应管代替。
ESKY有4个同样的9123,一次会烧坏2个,剩下2个是好的,可以让尾电机和主电机各用一个,凑合
飞还是可以的。
3d的大桨那里有卖的,要便宜点的

楼主:
我也在找,上次听天域的老板说找e-sky厂家做炭纤的大浆,不知道现在进展如何。不大懂电子零件的东西头疼

网友A:
从你的图片来看,是主电机的MK4L管子烧了,在控制板的另一面,还并联了一个主电机的MK4L,应该
也坏了。尾电机的还有2个,该是好的,焊下一个给主电机用也是可以的。我一个朋友的3D就是这样用
的。等找到管子后再补上吧。
2个MK4L并联的,用眼睛观察就能找到,或用万用表量。

网友B:
呵呵~电子要好啊~

网友C:
請教各位先進大大如何使用原4合1接收器還能改使用無刷尾馬達呢?如何配線或接線,謝謝

网友D:
這是FET管, 可用其他同類代用.

网友D:
我有這IC 的DATASHEET,
如何在此UPLOAD DTATSHEET?
[ Last edited by mrchow on 2004-11-10 at 09:34 ]

楼主:
IC DATASHEET上面有MK4L的属性那些吗,能发给我吗?
mulder@163.com
另论坛上面有模友用50N06代替MK3L(e-sky普通版)不知道此FET管能否代替MK4L
下面是讨论的link,谢谢各位!!!!!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814

楼主:
谢谢!!不知道广州的电器市场或者网上是否有卖ATT9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