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了个硬盘——拆!

楼主(2004-11-10):
今天拆开了,是太薄了,12个线圈
硬盘真TNND的不好拆
[ Last edited by manxinghua on 2004-11-10 at 10:19 ]

网友A:
没什么用太重了~

楼主:
可以自己改一下啊,重新车个外圆,就是现在不敢分开电机 怕弄报废了

网友A:
那就是用个转子了~

网友B:
我拆过N个了,用小木棍顶住最后一张图上,中间的轴,用里一敲就分开了。别的没有什么,就是觉得里面的轴承贼好。

网友C:
确实没什么用,太重,定子也太薄了

网友A:
5400转的硬盘估计绕线不用改~

网友D:
多拆几个,把定子摞起来就厚了。用3个摞一起应该不错。 定子直径大,扭距应该大。直驱大浆不用减速了。 12极的话,正好绕6个极,象害虫说的,绕6个空6个。

网友A:
3个太猛了吧~

网友E:
3个怎么捆呀?

网友A:
硬盘可以找淘汰的或者坏的~

网友F:
你们玩的太疯了吧,一个个成了败家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