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们请教,如何让硬盘的无刷电机转起来

楼主(2004-11-10):
硬盘
电机
有四个电极
不知道该怎么接 怎么供电才能让它转起来

网友A:
你有无刷电调了吗?没无刷电调的话下面的话就白说了.
4根线有一根你仔细观察一下,是3根线绞在一起焊好的(这根不用管).
其它3根线接在无刷电调的3根线上就可以了.

网友B:
硬盘的太重了吧~

楼主:
我没有无刷电调 想用外接电源供电
想让它转起来

网友B:
呵呵,没程序是不行的~

网友C:
其实也是可以的,让它以步进电机的方式工作就行啦,可以用分立元件做一个

网友D:
还有一个方法!找一个功率大的电源或CPU风扇,把里面的电路板拆下接在无刷上就可以了!但要注意功率的问题.我就烧了一个小CPU风扇!呵呵

网友B:
无刷驱动起来也是个头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