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3D电直的遥控器设置

楼主(2004-11-10):
请教:)如何在JR X-3810遥控器上设置3D电直?怎样调整遥控器摇杆使电直悬停时油门摇杆在中立点的位置?

楼主:
没人帮忙,自己顶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悬停的时候油门摇杆在中点位置??

网友:
你可以把油门曲线的中间点设为悬停的转速点,就行了。可是悬停转速可未必就是发动机最大转速的中间点。一般都是60-70%

楼主:
俺是个大菜鸟,请多关照:)如果悬停时油门摇杆在中立点的位置,那么不推油门,油门摇杆正常位置是在什么位置?如何设置?

[ Last edited by lzyuan on 2004-11-12 at 18:04 ]

网友:
你有遥控器的说明书吗?对照说明书,你可以设油门曲线。

楼主:
设置油门曲线后油门摇杆最低位置会自动相应地改变吗?

[ Last edited by lzyuan on 2004-11-16 at 09:49 ]

网友:
设了以后就不会了,要是想改变,你可以再从新设油门曲线

网友:
我的第888贴送给了你。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4-11-10 10:23 PM 发表:

为什么一定要悬停的时候油门摇杆在中点位置??

是呀!?
没有必要,
自己的习惯,机机不同,没有必要偏偏一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