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翼龙怎么玩模拟器啊?

楼主(2004-11-10):
兄弟是初学,有翼龙翼龙一架,老是飞不好,听人说在电脑上联系一下会比较好,请问我的翼龙能和电脑联吗?具体怎么操作啊?

网友:
可以的
论坛理由

网友:
你的翼龙遥控器上带有模拟器吗?这点你先要弄清楚。要是是以前的老的三通道的遥控器,那是没有模拟器接口的,是不能玩模拟器的。这样的话你想玩模拟器的话,就要先买一个有模拟器接口的遥控器,再买一套模拟软件,也就是大家说的G2模拟器,当然还有别的模拟软件可以选择。
现在的翼龙自己本身就带有一套厂家自己生产的模拟器和软件包,新出的产品上面都有,你也可以把你的遥控器带回厂家,要求厂家给你加装一个模拟器接口,再买一套厂家自己的模拟软件,就可以玩了。我问过厂家,是可以给加装的连改接口和买软件,再加邮费应该要50元左右。

网友:
算便宜了`

楼主:
我的是老的遥控,我也给厂家联系过,他们说要自己焊,他们有一个包卖50元,里面有翼龙在fms里面的模型机,问题是电焊咱不会啊,听他讲还要加一个小电容上去,谁有带翼龙模型机的fms安装程序或者可以导入的文件啊,帮忙发一个过来,先用键盘练练,苦啊 QQ:2339378

网友:
键盘就不要去练了,不如直接拿翼龙去练。找个大点的地方,很好飞的就是地方要大,越大越好,飞起来不会手忙脚乱。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