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尾舵

楼主(2004-11-11):
桨轴是用环氧粘上的,可能要重新车制。请指点。

网友:
浆轴最好做一体的~

网友:
supercat  在 2004-11-11 12:29 AM 发表:

htt ...

浆轴支架用线切割一次成形就好了。

楼主:
小霸王  在 2004-11-11 08:14 发表:

浆轴支架用线切割一次成形就好了。

用线切割?
1、那怎样钻中心孔。起初就考虑到这个问题就分开划图叫人加工的我是用AutoCAD出图的。有那位机械高手指点一下吧。
2、如果桨两头上4X7的轴承应该开多大的孔,加工精度要多小?

网友:
中心孔不用打。线切割的地方会自己找的,不过线切割做的是通孔,4*7的轴承孔的公差是7+0-0.02但是普通线切割走的孔不圆,有条件最好用慢走丝,但是价格大约是普通的好几倍,还有就是加工铝的公差要特别注意,线切割铝的时候公差要比钢的放小一点因为铝的熔点低。

网友:
手艺不错

佩服!!!

网友:
gungun2  在 2004-11-11 11:01 AM 发表:

中心孔不用打。线切割的地方会自己找的,不过线切割做的是通孔,4*7的轴承孔的公差是7+0-0.02但是普通线切割走的孔不圆,有条件最好用慢走丝,但是价格大约是普通的好几倍,还有就是加工铝的公差要特别注意,线切 ...

内行

楼主:
gungun2  在 2004-11-11 11:01 AM 发表:

中心孔不用打。线切割的地方会自己找的,不过线切割做的是通孔,4*7的轴承孔的公差是7+0-0.02但是普通线切割走的孔不圆,有条件最好用慢走丝,但是价格大约是普通的好几倍,还有就是加工铝的公差要特别注意,线切 ...

如果用电火花机加工怎样,上图其中一个零件就是用电火花机加工的。我这里的线切割铺满街都是加工比较贵好象要几角切一线。
唉!就因为爱上了模型,我就学会了AutoCAD机械制图,想到什么就出图纸让人家加工,机械加工方面的知识我就很肤浅,还要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2005-04-13):
你们都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