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充电器的设想

楼主(2004-11-11):
看了台湾模友的平衡充电器图片,想自己也做一个,大家给看看行不行。

图中用三个手机充电器给三块电池分别充电,接口可以做成这种形式。

大家给提提意见。

网友:
这还用设想吗?

看看我作的,2cell的。

网友:
小心,注意安全

楼主:
xunicheng  在 2004-11-11 11:01 AM 发表:

这还用设想吗?

兄弟我是不懂电子的,见笑了。
关键是想问问这种充电的方法是否有危险性,另外,是否要在手机充电器的输出端加保护板,但是印象中保护板只是保护不要过放,好像不能保护过冲。另外,手机充电器的截至电压不知道是多少,是否可以将模型使用的电池充满。

网友:
这种方法可以。充电保护板本身就有过放过充保护功能。但有个问题,大部分保护板截止充电电压都是在4伏左右,锂电池只能充个80%左右。

网友:
我是说用锂电保护板。

楼主:
综合楼上两位的说法就是不用保护板比较好一点,是吧?
另外,我是用的是西门子原装的墙冲(一个是出去玩的时候捡的,一个是丈母娘手机坏了留下的),标称 DC out 是5V400mAh,不知道会不会造成过冲,明天上个图片大家看看。

网友:
晕,你是怎么综合的呀,当然可以用保护板充。但用座充的话,要看截止电压是多少,不要看座充的标称。要用万用表来说话!!!

楼主:
cst  在 2004-11-11 01:21 PM 发表:

晕,你是怎么综合的呀,当然可以用保护板充。但用座充的话,要看截止电压是多少,不要看座充的标称。要用万用表来说话!!!

,我说的综合的意思是不用保护板就可以把电池冲满,不然只有80%就太不过瘾了。另外,我用表量过输出,空载的时候有9.2V左右的输出,不过手机电池截止电压应该不可能比模型电池的截止电压高吧

网友:
如果是给7.2电池组充电,不能两只充电器共用一个变压器供电!而应采用两个变压器分别供电!座充的截止电压是4.2V,如果只有4V,那么证明制造者小学还没毕业,这种座充你敢用吗?
另外充电时应该要用万用表实时监控电压.

楼主:
metalman  在 2004-11-11 02:50 PM 发表:

如果是给7.2电池组充电,不能两只充电器共用一个变压器供电!而应采用两个变压器分别供电!座充的截止电压是4.2V,如果只有4V,那么证明制造者小学还没毕业,这种座充你敢用吗?
另外充电时应该要用万用表实时监控电压.

不是两只充电器共用一个变压器供电,而是两个单独的快冲分别给两块电池充电。另外,如果充电的时候总是要用万用表监控就太麻烦了,所以选用了原装的手机充电器。只是不知道用手机充电器是否可以不用保护板就可以充满。过冲自然不好,但是如果冲不满也不合算。

网友:
你不用万用表测,怎么知道能不能充满呢?等你弄坏几块电池后,你就知道究竟是用万用表测比较麻烦,还是拿钱去再买几块新电池比较麻烦.

网友:
前再次一定要用万用表监控!

网友:
试试看吧.

楼主:
难道手机的充电器不是自动停止充电的吗?
如果不是就不用这个方案了。就是想省事。
头几次用万用表检测还行,如果每次都要这样检测实在是太麻烦了,还不如用成品的充电器呢

网友:
tigerbj  在 2004-11-11 04:31 PM 发表:

难道手机的充电器不是自动停止充电的吗?
如果不是就不用这个方案了。就是想省事。
头几次用万用表检测还行,如果每次都要这样检测实在是太麻烦了,还不如用成品的充电器呢

你所谓的原装充电器,其实只是一个电源,根本没有充电控制电路。应该用直接充电池的充电器,比如飞毛腿的蛤蟆冲,内置开关电源和充电控制电路,可以直接连起来使用。

楼主:
明白了,就是说一定要用保护板才行!
但是问题是照cst说得

cst  在 2004-11-11 12:45 PM 发表:

这种方法可以。充电保护板本身就有过放过充保护功能。但有个问题,大部分保护板截止充电电压都是在4伏左右,锂电池只能充个80%左右。

这样充电就冲不满,请问是否有可以调截止电压的保护板?

网友:
用于模型就不要用保护板了吧!会有压降的。放电时还是前几次监测一下,掌握住快降到危险电压的状况,以后一到这种情况就立马收机停飞。
充电很容易啊,我的几个蛋充都是4.2V自停没问题,反复试过N次了。

楼主:
请问你说的(蛋冲)是不是指将电池从手机上拆下来放到充电器上直接充电的那种充电器?那种充电器和手机原配的墙充有区别吗?

网友:
想不到这么简单的事也惹起这么多争论啊

楼主:
metalman  在 2004-11-11 11:42 PM 发表:

想不到这么简单的事也惹起这么多争论啊

让您见笑了。谁让咱不是搞电子的呢。
请教除了用万用表监测,是否还有别的办法?我这一堆电池如果老是看着充电可受不了。

楼主:
wbzd111  在 2004-11-11 11:11 PM 发表:

顶,鼓励

谢谢了。

网友:
tigerbj  在 2004-11-11 11:49 PM 发表:

让您见笑了。谁让咱不是搞电子的呢。
请教除了用万用表监测,是否还有别的办法?我这一堆电池如果老是看着充电可受不了。

至少前几次应该监测,以掌握你的充电器的性能,至少知道它的截止电压和充电电流.
至于以后,最好也应该连着万用表,但观察的次数可以减少.

网友:
哎~~,还是我的能恒流恒压的三路输出的电源方便啊:)

楼主:
metalman  在 2004-11-12 12:12 AM 发表:

至少前几次应该监测,以掌握你的充电器的性能,至少知道它的截止电压和充电电流.
至于以后,最好也应该连着万用表,但观察的次数可以减少.

明白你的意思了,还好,俺是技术不高,工具不少。万用表和钳型表都有。

楼主:
流星  在 2004-11-12 12:25 AM 发表:

哎~~,还是我的能恒流恒压的三路输出的电源方便啊:)

稳压电源我也可以搞到,关键是无法自动的停止充电。所以就想到了手机的充电器。如果你的电源可以设置截止电压,那就真是不错了。

网友:
充坏电池还是小问题,爆炸起火是大问题啊!!!!!!!!!!!!!!!!!!!!!!!
切记,小心!!!!!!!!!!!!!!!!!!!!!!!!!!!!!!!!!!!!!!!!!!!!!!!!!!!!!!!!!!!!!!!!!!!!!!!!!!!!!!!!!!!!!!!!!!!!!!!!!!!!!!!!!!!!!!!!!!!!!!!!!!!!!!!!!!!!!!!!!!!!!!!!!!!!!!!!!!!!!!!!!!!!!!!!!!!!!!!!!!!!!!!!!!!!!!!!!!!!!!!!!!!!!!!!!!!!!!!!!!!!!!!!!!!!!!!!!!!!!!!!!!!!!!!!!!!!!!!!!!!!!!!!!!!!!!!!!!!!!!!!!!!!!!!!!!!!!!!!!!!!!!!!!!!!!!!!!!!!!!!!!!!!!!!!!!!!!!!!!!!!!!!!!!!!!!!!!!!!!!!!!!!!!!!!!!!!!!!!!!!!!!!!!!!!!!!!!!!!!!!!!!!!!!!!!!!!!!!!!!!!!!!!!!!!!!!!!!!!!!!!!!!!!!!!!!!!!!!!!!!!!!!!!!!!!!!!!!!!!!!!!!!!!!!!!!!!!!!!!!!!!!!!!!!!!!!!!!!!!!!!!!!!!!!!!!!!!!!!!!!!!!!!!!!!!!!!!!!!!!!!!!!!!!!!!!!!!!!!!!!!!!!!!!!!!!!!!!!!!!!!!!!!!!!!!!!!!!!!!!!!!!!!!!!!!!!!!!!!!!!!!!!!!!!!!!!!!!!!!!!!!!!!!!!!!!!!!!!!!!!!!!!!!!!!!!!!!!!!!!!!!!!!!!!!!!!!!!!!!!!!!!!!!!!!!!!!!!!!!!!!!!!!!!!!!!!!!!!!!!!!!!!!!!!!!!!!!!!!!!!!!!!!!!!!!!!!!!!!!!!!!!!!!!!!!!!!!!!!!!!!!!!!!!!!!!!!!!!!!!!!!!!!!!!!!!!!!!!!!!!!!!!!!!!!!!!!!!!!!!!!!!!!!!!!!!!!!!!!!!!!!!!!!!!!!!!!!!!!!!!!!!!!!!!!!!!!!!!!!!!!!!!!!!!!!!!!!!!!!!!!!!!!!!!!!!!!!!!!!!!!!!!!!!!!!
!!!!!!!!!!!!!!!!!!!!!!!!!!!!!!!!!!!!!!!!!!!!!!!!!!!!!!!!!!!!!!!!!!!!!!!!!!!!!!!!!!!!!!!!!!!!!!!!!!!!!!!!!!!!!!!!!!!!!!!!!!!!!!!!!!!!!!!!!!!!!!!!!!!!!!!!!!!!!!!!!!!!!!!!!!!!!!!!!!!!!!!!!!!!!!!!!!!!!!!!!!!!!!!!!!!!!!!!!!!!!!!!!!!!!!!!!!!!!!!!!!!!!!!!!!!!!!!!!!!!!!!!!!!!!!!!!!!!!!!!!!!!!!!!!!!!!!!!!!!!!!!!!!!!!!!!!!!
!!!!!!!!!!!!!!!!!!!!!!!!!!!!!!!!!!!!!!!!!!!!!!!!!!!!!!!!!!!!!!!!!!!!!!!!!!!!!!!!!!!!!!!!!!!!!!!!!!!!!!!!!!!!!!!!!!!!!!!!!!!!!!!!!!!!!!!!!!!!!!!!!!!!!!!!!!!!!!!!!!!!!!!!!!!!!!!!!!!!!!!!!!!!!!!!!!!!!!!!!!!!!!!!!!!!!!!!!!!!!!!!!!!!!!!!!!!!!!!!!!!!!!!!!!!!!!!!!!!!!!!!!!!!!!!!!!!!!!!!!!!!!!!!!!!!!!!!!!!!!!!!!!!!!!!!!!!
!!!!!!!!!!!!!!!!!!!!!!!!!!!!!!!!!!!!!!!!!!!!!!!!!!!!!!!!!!!!!!!!!!!!!!!!!!!!!!!!!!!!!!!!!!!!!!!!!!!!!!!!!!!!!!!!!!!!!!!!!!!!!!!!!!!!!!!!!!!!!!!!!!!!!!!!!!!!!!!!!!!!!!!!!!!!!!!!!!!!!!!!!!!!!!!!!!!!!!!!!!!!!!!!!!!!!!!!!!!!!!!!!!!!!!!!!!!!!!!!!!!!!!!!!!!!!!!!!!!!!!!!!!!!!!!!!!!!!!!!!!!!!!!!!!!!!!!!!!!!!!!!!!!!!!!!!!!!!!!!!!!!!!!!!!!!!!!!!!!!!!!!!!!!!!!!!!!!!!!!!!!!!!!!!!!!!!!!!!!!!!!!!!!!!!!!!!!!!!!!!!!!!!!!!!!!!!!!!!!!!!!!!!!!!!!!!!!!!!!!!!!!!!!!!!!!!!!!!!!!!!!!!!!!!!!!!!!!!!!!!!!!!!!!!!!!!!!!!!!!!!!!!!!!!!!!!!!!!!!!!!!!!!!!!!!!!!!!!!!!!!!!!!!!!!!!!!!!!!!!!!!!!!!!!!!!!!!!!!!!!!!!!!!!!!!!!!!!!!!!!!!!!!!!!!!!!!!!!!!!!!!!!!!!!!

楼主:
不敢忘计。
已经读过不少例子了。

楼主:
aimo  在 2004-11-12 10:24 PM 发表:

恒流源+锂电保护板,是不错的组合,不过还是要小心啊!我一直都是这样用的,就是充电比较慢

可以充满吗?
另外,为啥比较慢?是保护板限流吗?还是电源太小?

[ Last edited by tigerbj on 2004-11-12 at 23:32 ]

网友:
方案是可行的!不过要动的手术可不小!最要命的就是电压基准!电压基准不够精确稳定的话什么都是白搭!拆过几个高级的充电器!电路中电压基准居然用稳压管!精度极差正负5%,(难道模型用的电子就非要那么落后?)试想电压基准有5%的误差电池充电要不充不满要不就过充!

网友:
所以才说,用这类充电器最好还是连着万用表.

楼主:
明白了。
看来关键是找一个好的衡压衡流的电源。

网友:
这样的方法很不安全,其实买一个好的充电器也不是很贵,而且DIY也可以弄个好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