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电机和尾电机共用一个电调行吗?

楼主(2004-11-11):
各位老模友:我想在电直上把主
电机
和尾电机共用一个电调不知行不?
如果行怎么接线?

网友A:
可以,但什么分别控制他们的速度~?

网友B:
最好还是分别用一个电调比较好,反正电调的价格也不算贵!

网友C:
那陀螺就省掉拉?好难飞的吧!

网友D:
不太现实

网友A:
呵呵~好飞个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