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材料的问题

楼主(2004-11-11):
请诸位高手谈谈制造涡轮喷气
发动机
所采用的材料.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很想知道.
谢谢诸位高手!

网友A:
在以前的帖子上 提过:燃烧室可用316,316s不锈钢,高温合金:GH99
做外壳我也不太清楚用什么材料~~~

网友A:
好像错了 高温合金好像是用在做外壳上吧?

网友B:
316不锈钢就行,用高温合金没必要,高温合金是50年代才用于喷气发动机的,在这之前,美国一直在用154CM高温不锈钢。
微喷的涡轮前温度一般也就是800K左右,如果不放心,可再电镀一层三氧化钼(一种耐高潮,抗烧蚀,抗氧化,可在1500℃下稳定工作,并且融热性能非常好的金属型陶瓷材料),一些汽车修理厂就可以进行电镀,不过电镀后需打磨,可尝试抛光粉。一般汽修厂电镀一次大约400元左右。

楼主:
看来自己制做是有很大难度的.

网友C(2005-01-22):
关键是涡轮材料,316做kj66大小的涡轮,只能在70000rpm以下的转速中正常工作,这个转速只能产生1公斤多点的推力。这是至今高水平涡喷不能出现的主要缘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