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高手救我啊

楼主(2004-11-11):
12级的小
发动机
老是熄火 高速老熄火 跑1/3油后就不发不不起来拉 是不是太脏拉

网友A:
首先最好把化油器用清洗剂喷干净,也就是保证邮路是通畅的.如果是你说的情况加速和待速不灭高速灭车的话看一下油管是不是有气泡,如果有气泡开一些主油针.另外需要检查一下火头是不是老化了.

网友B(2004-12-30):
油针小了,往外放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