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购进两架天子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楼主(2004-11-11):
最近购进两架天子 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静演技 水平八字

也很耐飞  一天八个起落 一直飞到傍晚   照片有些暗

[ Last edited by 泉水 on 2004-11-11 at 21:07 ]

网友:
发动机磨合的不错,烟子很舒服,用的什么油?

网友:
第一张图片打了半天还没打开,只看见灰蒙蒙的天空!

楼主:
成都小财神  在 2004-11-11 09:26 PM 发表:

发动机磨合的不错,烟子很舒服,用的什么油?

呵呵  我感觉磨合挺关键的  必须认真对待

夏天飞的FREYA  对学生来说  FREYA可是很难飞的起的

图片比较大,请耐心等等吧

楼主:
对了  我的天子测螺距怎么总感觉测不准呢?真是晕了!!!
原来一直飞HIROBO的飞机   现在换了天子   在工作间测好螺距到了外场 再测好像就有变化 然后飞起来螺距好像更离谱 不是很大 就是很小 飞机越发难调:(:(:(
请高手指点

启动头与发动机甩筷轴用顶丝固定 一点要上螺丝胶  不然启动时很容易松  还有甩块轴材质软 顶丝很容易卡出窝来

怠速时离合器很难分开  是安装不准 还是加工间隙小飞几个起落就好了??
请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泉水:有个问题想问问你的,一般来说发动机用COOLPOWER的油会不会有内部生锈!?我今天拆开你那个hirobo发动机一看,里面的曲轴上的铸铁已经生锈了,而且还挺严重的。排气管内也积聚了很多黄色的费油,应该是锈来的。发动机也是刚刚磨合完的时间,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后来也不管了,用WD-40清洗了一下,清洗中洗出很多生锈物,然后再过了几下COOLPOWER油。也不知这样做行不行,谢谢。

[ Last edited by newer on 2004-11-12 at 02:50 ]

楼主:
让我想想  对发动机内部还没有很深的研究

曲轴  生锈  甲烷的腐蚀?
拍气管有黄油  会不会是磨车积攒的蓖麻油  不过应该是黑的啊

发动机磨车前你有没有打开清洗啊?当时是什么样子?

这台发动机给你之前  进货有一年半了  我之透过拍气孔看过活塞

磨完车后清洗还是应该的 上空你感觉发动机怎样?

这个发动机大油针要开一圈又四分之一 我用的是这样

网友:
天子的甩块材料不对 (与HIROBOB不同). 加工精度也不够. 多买几个挑一个合适的吧. 天子的摇臂系统的间隙太大,加上本身塑料的弹性.(HIROBO 浆夹有金属芯,再加上塑料本身比天子的硬) 所以的所以调不准螺距. 不过价钱在那儿.要求别太高了.

[ Last edited by 文略 on 2004-11-13 at 09:03 ]

网友:
泉水  在 2004-11-12 06:29 PM 发表:

让我想想  对发动机内部还没有很深的研究

曲轴  生锈  甲烷的腐蚀?
拍气管有黄油  会不会是磨车积攒的蓖麻油  不过应该是黑的啊

发动机磨车前你有没有打开清洗啊?当时是什么样子?

这台发动机给 ...

磨合前并没有拆开清洗,不过按理说CP油应该有防锈成份,不会腐蚀机件的。可能是放得时间太长了引起的。今天又拆开来看了,用了WD40的效果还比较明显。锈蚀的地方还有一点点,但基本已经很干净了。 对了,请问你的副油针是多少圈的,我看了说明书上说是3.5圈,主针是3圈。你的主、副油针是多少?但如果是3圈主针就很富油没力。难道说明书有误!

楼主:
当然 说明书只是一个大体的范围  根据天气  使用油料 等等 油针设置都有不同的 甚至 与油管粗细都有关系了

主油针不会是三圈  我用素油一圈四分之一  小油针调整过 但是不太清楚具体位置

如果发动机总是调整不好 或者副油 或者贫油 你就………………

举着调飞机  设备NORMAL模式下 螺距10度 风门开到最大 大油针调整到马力最大然后富油4格 OK了 如果再有问题那真是见了鬼了

网友:
调整

测离合器,一般用手转动大桨(反时针),如果有磨擦或卡的感觉,那肯定是发动机安装有问题,如果很顺畅的转那就正常,OS32主油针确实就一圈多点,准确的说将油针拧死,然后再开小于我记得好像是40格(我这台是这样,但一般相差不是太多),副油针不超过3圈。

[ Last edited by 鸡蛋炒鸭蛋 on 2004-11-13 at 20:07 ]

网友:
天子总体看还可以, 尾旋也很好比同类进口机好,但离合器总成精度太差,玩过进口机的人根本就看不上眼,大齿轮会摆.离合器杯也一样,我的天子50机正在解决上述问题.机头罩更差径,看来只有买原装v2配件,来升级.泉水老兄身边的车是长城赛影吗?好用吗?我也想买一辆.

网友:
哗,这里真是达人多多呀,个个都有四轮,没的也打算要买:)

其实我也打算买,不过要等十几年:) 哈哈哈

网友:
我想买台车真的存了十年呀.目前的车市还不想出手

网友:
哦 现在都 N FLY 天子了啊 哈

不过那壳也该换拉

楼主:
nb  在 2004-11-14 09:52 AM 发表:

天子总体看还可以, 尾旋也很好比同类进口机好,但离合器总成精度太差,玩过进口机的人根本就看不上眼,大齿轮会摆.离合器杯也一样,我的天子50机正在解决上述问题.机头罩更差径,看来只有买原装v2配件,来升级.泉水老兄 ...

是 富迪 牌的车 主要是便宜

走了很多的路 现在又都走回来了 还是要选择天子  毕竟产品已经相对成熟 价格实在没得说

楼主:
怎么还“到底”呢  全国统一售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