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哈哈,想不到CDROM无刷那么容易做!

楼主(2004-11-12):
前天没事情做,在坛子里看了不少关于CDROM无刷的制作帖子,顺手拿了个48XCDROM。拆拆拆~~~~~~~弄出个马达,接在ELE1000无刷电调上,竟然能转?!!,装了个8060桨,用吹称法测试,有100克哟。不爽~。于是,拆了3个4WD的130马达,绕呀绕呀,一股12圈本可以绕16圈的,懒~真是太简单了~~

内部

桨坐特写。用的是GWS的涵道桨的转接头,大小刚刚好

全貌,最满意的就是电机固定杆了,性感的排骨型固定杆,兼散热作用
桨的直径是13CM,不知道是什么型号。6050?

电机重量。。。25
配上上图那只6050?推力。。。。。160克~
哇卡卡,可以飞200克的阳台机咯~
    这次用的130的铜丝,因为手上没工具,没量直径是多少的。马达工作40秒,严重发热,郁闷了~不过电池和电调不热。请问各位达人,何解

网友:
本来就不是什么难的东西`!

网友:
呵呵`~我的绕了0.5线16圈, 直驱7*4浆, 推力估计接近300克

网友:
不用改磁铁吗~~?

网友:
楼主找到了一个极品电机,要是轴承是滚珠的就好了,铁心够厚的,幸福!!

网友:
找害虫弄了点磁铁才有这性能啊

网友:
全貌,最满意的就是电机固定杆了,性感的排骨型固定杆,兼散热作用

电机固定杆如何做啊?我拆的CD电机的转子轴都不是固定的,转子可以直接从定子上拨出来!郁闷!

网友:
接第7楼这位兄弟的问题?我也是这点不明白,这种外面转子怎么同里面的定子固定啊,我看到的都好像是放在上面,带浆一转不久飞了吗?请知道的给予回复!

网友:
磁铁换了吗

网友:
做容易!但要做出性能很好的其实也不简单!!!

楼主:
磁铁不用换。因为我,电机固定秆是用BB枪的6MM内管直接进去的。此光驱马达是从99年买的一个顺新48XCDROM上面拆下来的。一切都是在无计划中进行的,因为推力已经达到要求,所以没想过再改进。最后回答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为什么螺旋桨不会飞出来呢?因为这个电机只能做后推的飞机前拉的话会把螺旋桨和磁铁一起拉出去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可以拔出来的,内带有一个轴承,做后推的慢速飞机应该比较合适.
甚至不改线圈都可以了

楼主:
是呀,不改线的话足足100克的推力,小飞机绝对够用啦~现在正在为用什么材料做飞机发愁。买不到1MM的碳纤维杆,不然可以做蝴蝶了~

网友:
帅呆王子  在 2004-11-12 16:18 发表: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可以拔出来的,内带有一个轴承,做后推的慢速飞机应该比较合适.
甚至不改线圈都可以了

48以上的好象有搞头~

楼主:
总感觉至少要40X以上的光驱才能这么改,要不磁铁磁力不够?

网友:
哦,知道了,只能做后退,而且不能摔机啊!一摔下来,外传子不知到要掉那里去了(我猜的)!

网友:
对了,这种电机用那种电调啊?大家给个建议,实惠一点的,我也弄几个来捣鼓捣鼓

网友:
gang0120  在 2004-11-13 09:44 AM 发表:

哦,知道了,只能做后退,而且不能摔机啊!一摔下来,外传子不知到要掉那里去了(我猜的)!
不对啦!只要在轴后用一片卡簧卡住轴就行啦!!!前拉后推随你便了!!!

网友:
mingji  在 2004-11-13 11:31 AM 发表:

不对啦!只要在轴后用一片卡簧卡住轴就行啦!!!前拉后推随你便了!!!

总算对!!

网友:
总算明白了,这叫“一窍不通,少挣八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