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喷轴润滑问题

楼主(2004-11-12):
我一直搞不明白轴与轴承是什样润滑的两边轴承是否用泵在一边轴承泵入在另一边轴承喷出回流的或者直接喷入燃烧室一起燃烧但轴与轴套到没有油槽油什样流到另一边呢?请知道的朋友讲讲吧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一般机油也行,用好的机油更好,一般小涡喷是耗尽式润滑的

网友B:
用蓖麻油可以吗?

网友C(2004-12-15):
蓖麻油不稀释直接用也可以,只是要注意在冷车时,就是还没到设计温度时蓖麻油的浓度太高会引起轴承打滑

网友D:
SIMJET的涡喷是直接将燃油送入轴承,(燃油为煤油含有4%滑油)没有回油,流量考过滤器限制。
应该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