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翼龙出现异常,请帮忙看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4-11-13):
昨天去飞的时候,油门开到最大时电机声音异常,不象原来那么有力,1-2秒后又正常了,一会又不好了,一会又好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没有管那么多把飞机投了出去,也飞起来了,可是到空中后,能明显的听到电机的声音很不正常。一会很有力一会又不是那么有力,一强一弱的声音很是明显,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帮忙分析下是什么原因?我自己感觉估计,应该是电池组中的一节坏了。
  前几天我给电池充电的时候,我就感觉以前充3.5小时就会温热的电池,这几天要充个4小时或是4.5小时才会温热,也没有太在意以为是正常呢,现在想下才感觉不对劲。
  我今天给电池充电,发现充电器没有以前那么烫了,电池充了5小时都不会有温热的感觉,就充了6个小时,才感觉电池有点温热,充电器和电池都只是温温的,不会象以前那样很烫了。用表量了下,充好的电池的电压有10.24V,充电器的电压和以前一样也是12.56V。是什么原因啊,是不是电池坏了?
  如果是电池的问题,那么我用今天充好的电池去飞的话,会有什么明显的表现,可以判断是电池坏了呢?
  谢谢!请帮忙分析下!

网友:
接触不良罢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是马达电刷接触不良引起的.

网友:
我刚好也遇到楼主的问题,请大家说说电池到底怎么判断呢?还有,翼龙现在的电池有没有要求放电的问题

网友:
看看电机是否闪火花。

网友:
我的也是

楼主:
应该不是电机的问题,是电池在充电的时候用时太长和充电器不会象以前一样烫手。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们的飞机有没有

网友:
你们的飞机有没有遇到右倾的问题?都么样解决的咧?

网友:
aimo  在 2004-11-13 09:11 AM 发表:

电池容量下降的话,不会时有时无的。你是不是经常在后轴瓦上家润滑油阿?如果是的,那么换向器沾上油又混合电刷磨下来的碳粉,造成换向器环火(沿换向器表面产生明亮的电弧,白天都能看到,像电灯一样),你只要用 ...

原来如此,厉害

楼主:
今天晚上把翼龙的原配380电机拆了,换了个不是原配的380电机,感觉还不错,明天试了再看效果。估计我的问题应该就是电机的事了,可是电池和充电器为什么充那么长时间也不烫呢?先换电机试了,还是有问题的话那就应该是电池和充电器的事了!看来又要买几个电机备用了。

楼主:
大家看看回个话啊!

楼主:
我今天下午去试了下换过电机的翼龙,我换上的那个电机的出轴上没有象原配电机那种拉丝,结果损失了一只浆,惨啊!是我新买的啊。分析原因后觉得可能是,电机出轴上没有拉丝,浆没有很牢固的压在电机轴上,结果在电机高速转动的时候打滑了,把浆孔都磨的变形了。
感觉飞不高,可能是浆没有牢固的固定在电机轴上,也可能是换上的电机的转速没有原配的高,是什么原因,请有经验的哥们给我说下。
晚上又把那个480的电机换上了,打算明天再去试,好好找找毛病究竟在电机上还是在电池上?

楼主:
用480的电机对电池的损害大吗?我感觉是挺大的,飞个5分钟左右电池就很烫了。

楼主:
今天用480的电机和原配的8.4V电池又去飞了,飞的很不错,就是发现一个问题,开始把油门杆推到最大的途中,只开到1/3处多一点的时候,电机却象电压不够的时候那样不转了,又重新按软启动钮再推油门杆才正常了。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
电源插头接触不良,我的翼龙曾经在空中一个小空翻,然后就变滑翔机了…………电池插头接触不良,断了一下,没法加动力了,还好能控制。

楼主:
是哦,可能就是插头和软启动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