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 sky 3D螺距该怎么设置啊?

楼主(2004-11-13):
以前玩雷鸟的,现在换esky3d了,ccmp的,第一次玩可变螺距的,不知道螺距该设定为多少,悬停螺距和转速大概为多少?我用的ff9,kv3200的无刷。请各位大虾指教。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谈谈设置螺距和转速的经验也行啊

网友:
u                           u                          h
u                         u                       h
  u                     u                       h
    u                 u                      h
       u           u                       h
          u    u                         h
                                       h
                                      h
                                     h
                                    h
                                   h

[ Last edited by ljl on 2004-11-17 at 21:26 ]

网友:
要是不飞3D,建议螺距曲线从0度到10度,不大清楚ESKY的旋停螺距是多少度,所以无法确定具体参数。油门曲线是根据螺距曲线设置的,大致旋停油门在60%左右。

网友:
ljl  在 2004-11-14 09:28 PM 发表:

u                           u                          h
u                         u                       h
  u                     u                       h
    u                 u          ...

为什么螺距是u型?反了吧。

楼主:
ljl  在 2004-11-14 09:28 PM 发表:

u                           u                          h
u                         u                       h
  u                     u                       h
    u                 u          ...

螺距怎么是这样的?

网友:
螺距具体多少度我不知道,(因为没有机机)这个曲线是我在模拟飞器3D飞行用的,可以飞出低空原地筋斗,横滚.钟摆(我不知道机身竖着摆来摆去的动作,叫不叫钟摆?)
曲线是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设的,关键是要搞清楚油门,螺距,动作他们的关系,原理!
有些问题我只是自己瞎琢磨实验.不一定对,还请其他朋友赐教!

[ Last edited by ljl on 2004-11-17 at 21:23 ]

楼主:
四个图都是油门的啊

网友:
cityknight  在 2004-11-15 12:33 PM 发表:

四个图都是油门的啊

是我发错了,
改错

[ Last edited by ljl on 2004-11-17 at 21:25 ]

网友:
画图高手 ~?

网友:
hongkr  在 2004-11-16 12:19 AM 发表:

画图高手 ~?

有啥直说!
因为买不起机机 ,只能再遥控器上,模拟器上稻谷稻谷,不一定对,见笑了!
这里高手如云,也不见支声!我只好滥竽充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