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G2问题,麻烦进来看看

楼主(2004-11-13):
各位,我很顺利的装好了1,2,3号升级盘。可为什么每次运行G2前都让我再插入1,2,3?我只能一个一个取消掉才能正常进入。我不明白,请帮忙解释一下。还有就是我感觉升级前后没什么区别嘛,没多什么也没少。升级盘有什么作用呢?

网友:
升级盘的作用不大,就是多了几架飞机,如果一般联系的话母盘足够用了

网友A:
Addon盘装完以后,第一次运行时要再读一次相应的Addon盘,才能用新装的飞机和场地。以后就不需要读Addon盘,只要原盘。

网友B:
翱翔1:
因为你点了取消,所以你安装的升级盘实际上并没有运行!其实你只需按屏幕提示把升级盘一一放入光驱即可,G2会自动确认你放入光驱的升级盘,这样你安装的升级盘才真正进入了G2系统,而且这种操作只需进行一次,以后再运行G2并不需要每次都放入升级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