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幻想遥控器能否连G2的狗

楼主(2004-11-13):
我有一套新幻想CN-B1T
遥控器
,是带教练口的那种,教练口和T4VF外形一样,里面连有四根线,请问应该怎么连,装上G2后直接插上找不到遥控器。是不是应该把线换位置,可该怎么换呢?我也看了gaoxin网站上新幻想遥控器加装教练口的方法,但我打开盖子后发现我的线路板和图片不是完全一样的。 希望大家帮帮我,谢了

网友A:
你的摇控器里用的集成电路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从哪里能看到是什么型号的呀?

网友A:
打开摇控器,看里面的集成块,上面一般印有型号,如果没有的话把线路板两面的照片发过来让大家看看,或许能看出怎么改装。(一定要清楚,分辨率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