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我也改玩具船!

楼主(2004-11-15):
^_^

[ Last edited by ashun on 2004-11-15 at 09:41 ]

楼主:
这里也有人抢?晕!!!!

网友:
哇`看起来不错耶!
没有改的经过照片吗?

网友:
10节电池,华迈单向电调,电机用的什么?没加水冷?

楼主:
原装的550电机,里面有小风扇的,就没有加水冷,浆是40MM的.

网友:
ashun  在 2004-11-15 10:59 AM 发表:

原装的550电机,里面有小风扇的,就没有加水冷,浆是40MM的.

我也有这个电机,散热效果如何?

网友:
看起来速度好快改的不错

网友:
改的不错,速度也很快,羡慕~~~~~~!!!

网友:
不加水冷能行吗???????????

网友:
看了你另外的帖子,船的重心偏左也偏后,建议把电机前移,并把电池做适当的固定,都放左侧重心就偏了,桨不会有那么大的反扭力来抵消它吧?

楼主:
流星  在 2004-11-15 12:05 PM 发表:

看了你另外的帖子,船的重心偏左也偏后,建议把电机前移,并把电池做适当的固定,都放左侧重心就偏了,桨不会有那么大的反扭力来抵消它吧?

1 重心偏左,跑起来就平衡了(12V情况下),跑7.2V就不行,要改电池的位置.
2.电池是用橡皮筋来固定的.
3.电池摆在前面试过了,船走的很稳,但是速度不够快,摆在后面船速快很多,大概是浆和水面的接触面积变大的原因.

楼主:
流星  在 2004-11-15 11:11 AM 发表:

我也有这个电机,散热效果如何?

散热效果一般,下次要改水冷.

楼主:
xh  在 2004-11-15 11:58 AM 发表:

不加水冷能行吗???????????

电调只是温热,电机有点热.

网友:
电不是烫手吧。

楼主:
电机有点烫手.

网友:
加水套吧

楼主:
好的!想换锢马达,太贵了,有没有别的马达换呢?750马达可以吗?

网友:
有点快船的感觉。

网友A:
唔错几精神啊

网友B:
^_^!下次和你的双机斗!!

网友A:
爽啊甘你要加多六个摩打上去

网友C:
你只船系边度买架?

网友D(2005-10-08):
那么大的电流怎么不加水冷啊?

网友E:
好棒,看到你那10节电池就知道慢不了,强顶!!!

网友B:
http://www.rcpics.net/media/MVI_0453.avi
750电机的玩具船,SLASH请参考

网友D:
速度应该在35以上吧.

网友E:
楼主你好,谢谢你,不过视频好像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