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钢模具的固化问题

楼主(2004-11-15):
我现在用玻璃钢来制作模具,但其固化时间太长,要几天功夫。哪位高手知道如何加快硬化速度的,或推荐其它胶水。谢谢了

网友A:
加温可以提高固化速度,最好有烤箱,另外就是固化剂的选择

网友B:
我一般认为48小时内可以固化就可以承受了.....嘿嘿

网友B:
太多了贴不上来,自己网上查吧。

楼主:
万分感谢楼上热心肠

网友C:
买套装的环氧树脂吧,一般只有三个包装:大的是树脂,两个小的是固化剂和交联剂,操作简单多了;
还有不要用环氧树脂作模具,用有机硅橡胶;在海模坛里有我的贴子,有机硅橡胶模具。

网友B:
有机硅橡胶一般什么店可以买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