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消除双浆?

楼主(2004-11-15):
雷鸟新买时没有双浆,可过一段时间后突然发现有双浆现象,不知怎么消除,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论坛上有帖子讲的,
以下方法适用于原装塑胶桨:
然别人帮你拿好机器,你将油门开到高速,从侧面看到双桨为两个水平面,用一只口红(便宜的),慢慢从上方贴近旋转的大桨,直到轻轻擦到某个高速运动的桨为止(记住要很小心的擦到一点就好了)。关掉油门,找个那个有口红印记的大桨,想办法将它的迎角减小一点,可以用手掰或吹风机吹,掰时一手捏好桨根部,另一手将桨往平掰,多掰几次。然后再高速试试,看看双桨消失了没有或是减小了没有?反复几次,就好了

网友B:
好方法,用手掰很简单也很有效。

楼主:
方法虽然简单,但学到的东西绝对不是简单的几句话可以表达的,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