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混控的飞翼

楼主(2004-11-15):
用三通道的遥控器也能玩飞翼哦!!!!

网友:
能具体点吗?

网友:
明白了,中间两个可能是升降舵,两边的是副翼

网友:
看你的应该是用三个舵机控制吧

网友:
明白,一个通道电机,一个通道副翼,用两个舵机;一个通道升降,用一个舵机。

网友:
到底是舵鸡贵还是混控贵?

网友:
两个升降舵中间的连接比较有讲究,隔着电机呐,应该是难点。
一个通道接两个舵机没问题吧?

网友:
唐山大兄  在 2004-11-15 15:08 发表:
到底是舵鸡贵还是混控贵?

也是,一针见血噢

网友:
混控不是才30块一个吗,比一个舵机便宜呀.

楼主:
天才  在 2004-11-15 04:16 PM 发表:

混控不是才30块一个吗,比一个舵机便宜呀.

白痴

楼主:
aimo  在 2004-11-15 03:15 PM 发表:

这是四通道的啊,哈,又重又贵

放屁

网友:
天才  在 2004-11-15 04:16 PM 发表:

混控不是才30块一个吗,比一个舵机便宜呀.

我也不同意你的说法,这并不是哪个贵,哪个便宜的问题,关键是思路。看来向飞翼这样的,并不一定非要混控才行,用楼主的方式也能控制,我认为是个好想法。

楼主:
netcat  在 2004-11-15 02:52 PM 发表:

明白,一个通道电机,一个通道副翼,用两个舵机;一个通道升降,用一个舵机。

网友:
gxlzhdx  在 2004-11-15 01:12 PM 发表:

用三通道的遥控器也能玩飞翼哦!!!!

照片上这个人是您吗?

楼主:
照片上的师哥不是本人哦这位师哥了得,飞翼上的无刷电机磁片是用硬盘里的磁钢手工切割打磨做成的。

网友:
这种方法应该绝大部分人都知道吧!之所以大家都不这样做,是因为这种方法没什么实际意义.吃力不讨好,性能也没什么提升,舵面连接较麻烦些,还要多用一只舵机.既不划算又不方便,对性能也没太大提升

网友:
gxlzhdx  在 2004-11-15 06:42 PM 发表:

照片上的师哥不是本人哦这位师哥了得,飞翼上的无刷电机磁片是用硬盘里的磁钢手工切割打磨做成的。

真正的DIY厉害!!!!

网友:
我是这样飞的 还是用两舵机 3通道 不用混控器。
左手通道控油门 右手两通道控2舵机 往上打转左 往右打转右 打右45度上升 打左45度下降
用时把遥控器旋转45度拿,人脑混控。。。
 艾呀 。。。。梦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