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把塑料大桨的大桨根处宽度削掉些增加转速提高稳 ...
有人试过把塑料大桨的大桨根处宽度削掉些增加转速提高稳定性的吗?

楼主(2004-11-15):
削多少较为合适?我用7。2伏锂电,削多了怕飞不了。

网友A:
这事问问VIDICT,很久前,他就削过了,不过好像效果不大好

网友B:
我试过削短大桨(1CM),其结果是升力大大减小,最好是调小攻角不要轻易削大桨。

网友C:
对!削不得!
这种翼形的桨,有很大部分升力是产生于桨根部的。
如果有条件,建议换成木桨,性能的改善非常显著。
我的感觉是,传统翼形的桨,在空中的稳定性不好,容易东偏西倒。
而用木桨后,则会变得非常的稳定。谁说小电直不好飞?!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桨对它飞行性能的影响。

网友D:
说得好,塑料大桨比起其它大桨很有爱东偏西倒的毛病。这在高速飞行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侧滑的隐患时刻存在而且发生快,稍有不注意就容易摔机。另外,塑料桨虽然静态悬停很稳定,但一动起来速度就比其它桨快,感觉不象其它桨听话。我猜想这两点会是许多朋友用小电练习直航线仍至四面悬停的重要障碍。
不过话又说回来,塑料桨速度快,惯性大,虽然转弯半径大,但飞起来有一种淋漓尽致的畅快感,是PE桨所没有的,算是一种优点吧。

楼主:
o,这样的。看来是换3d版飞机的时候了。

网友C:
固定桨距直升机加斜垫片也可以装木桨,我以前就这么飞过,效果非常好!

网友E:
看国外这种改法的,提高转速,增加稳定,效果应该不错的.

网友D:
是应该这样,对尾悬停过后就应换木桨,再在悬停中适应其特性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