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雷虎、天子、康达。。。哪个好点???我知道这话题旧了,但不同的时候产品会有

楼主(2004-11-15):
初学,雷虎、天子、康达。。。哪个好点???性价比哪个高?我正在犹豫呀,各位前辈快来说说。
我知道这话题旧了,但不同的时候产品会有不同的变化嘛。

网友:
我在飞天子,是1380时候买的,不错的入门机种,现在大概880元

网友:
对的,你把电子设备配好点,如陀螺仪、发动机、遥控器,那样就更好了

网友:
建议飞天子~价格便宜~精度还可以

楼主:
如果用来航拍,天子适合吗???

网友:
如果用来航拍,那么你的经济实力肯定是可以的,建议这时别选天子,买进口机吧.
但是楼主说是初学者,那么请别胡想了,先把悬停飞会吧

网友:
有钱的话就买进口机,雷虎也好,我才买天子50才进行初装就开始后悔.想卖掉.

网友:
新手的话建议买进口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飞机那里有毛病,组装完勉强可以飞,或根本飞不起来。但你还以为是自己装的不好,其实是飞机本身就有设计缺陷,只是你根本不知道。
建议配置:
飞机:雷虎V2 50(30)或SCEADU EVO 50(30)
发动机:OS 50蓝头(OS370)
遥控器:FUTABA FF9或JR 9X
陀螺仪:GY401+9254
50和30的飞机配件价格差不多,但性能就差很多了,除了油耗比较高;)。
另:新手买的话最好买当地飞的人最多的这种品牌,你有问题了可以请教,并且配件供给也没问题。

网友:
你如果要玩航拍,你的飞机就因该买汽油机,JR260是个不错的选择;或者用4冲程的发动机,工作稳定,不过我没试过,你可以问问试过的。

楼主:
JR260???哗!!!!那价格可是要我的命呀!!!!

网友:
那是达人玩的

网友:
如果你那买配件方便见宜买雷虎50v2。
我就买的是,加上升级花了13800!

网友:
残月  在 2004-11-24 02:55 PM 发表:

如果你那买配件方便见宜买雷虎50v2。
我就买的是,加上升级花了13800!

不是光升飞机花138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