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粘机翼的的胶

楼主(2004-11-15):
我一直没找到粘机翼的胶,听说热溶胶可以,到五金电问,说没有。请模友们给我提供几种合适胶的名称,我用来粘泡沫机翼,谢谢

网友A:
有一种苯板专用胶,好用。注意,别一次抹的太多,等到两个粘接面上抹的胶挥发到一定程度,再重叠在一起。一次抹的太多,并且不等它挥发就粘合,也会溶化的。

网友B:
热溶胶没那么难买,一般的电工商店都能有的,多问几家吧.
热溶胶非常好用,唯一的确点就是有点重,但用时间长了,掌握了技巧就可以降低胶的使用量.

网友C:
我用3M的喷胶,也不错。只是粘的到处都是

网友D:
东汉,注意
苯板胶 也融泡沫
有种便宜的 粘字胶 好用,就是固化时间长 有点臭!
总之用前要找小的地方试验!

网友E:
504胶,就是有点重.

网友F:
热溶胶好像强度比较低,适用于受力不大的地方。我修补机翼用的是这种农机胶1号,五金店有,超便宜的,一排5支好像是10块钱(很久没买,记不清楚了。)固化后强度比较高,但是要3~5小时。
[ Last edited by danlli on 2004-11-22 at 22: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