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试ESKY3D CCPM机~~~~~

楼主(2004-11-15):
FF9,华迈3200无刷,gy240,Rn6II,原配尾电机,9t齿轮,主桨转速1800左右(今天没有仔细测,没什么时间了)
第一次飞CP的电直,对转速和螺距之间调整关系没什么经验,但至少能飞起来。
飞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个电直反应很迟钝阿,估计比没加v头的雷鸟还要迟钝。由于房间较小,机机有反应迟钝,旋翼转速比雷鸟高很多,在加上是木桨,估计浆叶随便打到个什么东西就可以四分五裂了,根本不敢轻举妄动。由于习惯了v头雷鸟的敏捷反应迅速,刚开始飞esky3d的时候都不敢悬停了,只能来几个蛙跳。
飞了一组电池后,对机机操作有了点概念,感觉来了什么都好办。悬停了终于成功了,但做多只敢飞半米高。高速木桨碰一下可就玩了。

以目前我飞的情况来说,esky3d是不错的,很稳定,也没什么震动,就是反应慢,看来这个机机没什么机会在家里飞了,除非vidc大人能设计出esky3d能用的v头,利用斜盘上剩下的两组球头,
改进操控性能。rcgroup上很多人认为esky3d的旋头设计是有病诟,没有照片这个说不清楚,以后有机会给大家看照片。
明天有机会的话去室外试试看。看rcgroup上的帖子说抗风性能很不错的。这个果然是个室外机阿

随便问一下,如果缩短平衡杆的长度,能不能提高反应速度?

网友:
同感,我买了个E-SKY OUTDOOR也是很迟钝,看来我还是不要买3D了,不如以前的定浆机

网友:
我试了缩到底,两个配重都拆了,还是太迟钝,太不爽了。

网友:
有办法
ms700的旋翼头和esky3d一样 所以方法也通用
1减小螺距 让大浆转速增加 可以提高灵敏度
2 给平衡翼杆两端加配重

这是ms700原厂的贝尔希拉组件,其实要是有机床自制还是很容易的。
我的ms700因为自制了机身 重量增加了 大浆转速很高 所以感觉还是很灵敏的

楼主:
北京青年  在 2004-11-16 02:29 AM 发表:

有办法
ms700的旋翼头和esky3d一样 所以方法也通用
1减小螺距 让大浆转速增加 可以提高灵敏度
2 给平衡翼杆两端加配重

http://photo ...

这个旋头和esky3d不一样的~~~利用了两个空出来的球头,应该灵活很多的。谁能加工阿,esky3d能这样升级的话,操纵性会好很多的

[ Last edited by cityknight on 2004-11-16 at 06:47 ]

网友:
仿的还是没有原创的真阿

网友:
你的ESKY3D是买的空机吗?

网友:
北京青年  在 2004-11-16 02:29 AM 发表:

有办法
ms700的旋翼头和esky3d一样 所以方法也通用
1减小螺距 让大浆转速增加 可以提高灵敏度
2 给平衡翼杆两端加配重

http://photo ...

这东西不用车床也可以自制啊,应该比做v头还要简单点,也可以用回型针试试。呵呵

网友:
我飞E-SKY 3D感觉挺灵活的呀,还没有改装过。我觉得它的旋翼还算灵活,可以不用改就能转到倒飞。就是动力方面差了点,非11.1V锂电不行。用9.6V的镍氢是飞不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