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王子~害虫~美女~进来帮帮忙~~~~

楼主(2004-11-16):
小弟做好CDROM无刷马达以后弄了个这东西,宽45CM.长55CM全重210克.做是做好了,但是忘记了个最重要的问题,这种飞板的重心在哪?帮忙标出来~谢谢

[ Last edited by rabbit78 on 2004-11-16 at 04:21 ]

网友:
先把重心调整到20%身长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一般都可以(带拉杆)稳定飞行。这个重心位置可能会使得飞机的滑翔性能不大好。然后,你可以在梢后的试飞中尝试把重心后移大概到25%的位置。可以在俯仰稳定性和滑翔性二者之间求个平衡点。重心就调整好了。

网友:
1/4位置就可以了,你的舵面有些小了,改成10cm的吧,我飞过一段时间这东西,很好玩,大迎角失速飞行会让你想象不到的稳定.不过悬停时小心眼花,建议上下弄不一样的颜色吧.呵呵

改舵面可以直接把舵面加到10cm ,我一般都是用45cm X 45cm 然后舵面用10cm.

还有没必要做那个弧度的,平板就很好飞了.

晕,又看了一下,你这不是3D啊,上面是对3D说的.你这东西我敢说是地球上第一个,真没见过后推马桶的.

重心直接放1/4位置就行了.

楼主:
谢谢猫哥和美女,我做的这是后推的马桶盖,推重比差不多80%,舵面是否需要加大?现在是5CM的

网友:
rabbit78  在 2004-11-16 08:50 AM 发表:

谢谢猫哥和美女,我做的这是后推的马桶盖,推重比差不多80%,舵面是否需要加大?现在是5CM的

你试试看吧,感觉应该是可以了,10cm是飞3D的哟.

网友:
后推式样的平板飞行的确是有创意,重心只能够飞多几次测试了,这东西应该蛮耐摔的

楼主:
让王子说中了,问题来了,由于电机后置.现在即使电池放到最前头,重心也只能保持在中部,也就是机身25CM处,靠移动机内设备已经无法调节重心了,看来只能在机背中段做快板来固定电机了,兼起垂直安定面作用

楼主:
假如把电机顶置,飞机会不会左右晃动厉害呀?

网友:
那不如裁剪为幻影式样的三角翼?重心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可以飞的马桶盖有创意

楼主:
连文哥也笑我?!!不做这个东西了,改做别的~

网友:
好象~~~~~~马桶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