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自制木桨 五 旋风400 配桨

楼主(2004-11-16):
这是我的旋风400 装配上我自制的主桨和尾桨的照片,这架旋风400 是原装尾轴传动的。稍后我会把我的三架飞机的图片贴上来。

网友A:
请问Zoom 400是CCPM斜盘还是机械斜盘?

网友B:
旋风400是传统的90度机械斜盘,不过预留了CCPM的安装位,我也有一架,装了亚拓450的摔不烂塑料大桨,转起来那风声就跟吹口哨一下,爽就一个字!

网友C:
对了,到了高转速大桨和尾桨抖吗?

楼主:
不斗啊,效果很好,但我估计应该很难用自制的木桨来飞3D,呵呵,没试过,我还不会飞。
gaonel,我昨晚加你啦,但一直没回音

网友C:
我看见你了.谢了,有机会一定好好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