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飞霸四代直升机如何?

楼主(2004-11-16):
准备购买飞霸四代直升机,有人说加工精度不行,但也有人说还可以,求教大家了!

网友:
经济条件好的话.千万不买.

网友:
有一定基础的买这款不错,性价比比较高

楼主:
我一直飞固定翼,才开始学习飞直升机,也没有太多钱,买这个如何?

网友:
不如买天子~结构性能要比飞霸好的多

网友:
建议买天子

网友:
新手别买国产机。摔了都不知道是技术还是机的问题。 再说陀螺。发动机,遥控,加起来3,4000大元。炸一下就可能不见1000大元。 国产机还不行。

网友:
天子练手还是可以的.有些部件自已换上升级件也不差了.

网友:
再谈模型直升机器材的选购
2004.1.18

前言:
常常有同好电话、EMAIL来问关于初学直升机的选购,因为工作较忙,不能一一回复,这些天有感于不良商人对广西直机初哥的所作所为,深感气愤!今天重新编辑去年写的短文,欢迎大家讨论指正。

选购模型直升机如同购买一部代步用的汽车一样,除了机子本身的性能是否合乎自身的使用需求之外、维修零件的取得、维护调教资源的取得、价位合理、性价比等等更是必须慎重考虑的因素;

购买前,您所需要慎重考虑的因素:
1、        自身的需要:你是喜欢飞 F3C 还是 3D 或是作为休闲娱乐玩玩。
2、        维修零件的取得:你所选择的机型的零件是否容易买得到。
3、        维护调教资源取得:你身边的同好飞的多是什么机型,选择跟他们类同的机型有利于你在技术上获得支持。
4、        价位合理:你所选择的机型是否合乎自己口袋里大洋的要求。
5、        延展性:你所选择的机型是否有升级的空间,性价比如何。

整套直升机包括:机身KIT+发动机+电子设备+附属工具+常备零件和燃料等。

特别强调:一套直升机并不单纯只是机体而已、周边的电子设备更是主宰直升机的灵魂,同时在目前直升机国产化产品、零配件推出后、周边电子设备配备的差异更是整套直升机主要的价格差异的重要因素。
例如:目前HELICOPTER用遥控器从1600元(初级)至1.2万元(顶级)不等,陀螺仪从几百元的初学用品至2XXX高档产品(如FUTABA GY601+9251),致使全套直升机从几千多至上万甚至是 N万元、依照其使用配备的不同均可说是合理的价位,就如同20万价位的国产车与100万价位的进口车。

初哥的误区:盲目选择单价比较低的机体(例如:小日本HIROBO Z-TS PLUS)。---实际上机体在整套直升机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十分大,如果在大洋不多的情况下,建议选择性价比高的、零件相对便宜的机型。

其实初学入门比较重要的并不是比较机体价位的差异,而是慎选一种你周边飞直同好飞得比较多的优良机型,这样你会比较容易获得他们的技术支持,也比较容易度过初学的难关。盲目的比较价格上的差异、自行摸索各项技巧能有如在新的世纪回复闭门造车的时代。目前许多网站上都有同好的讨论、使用G2电脑模拟软件增进学习的进步、多多向身边或网上的同好请教乃加速你进步的秘招!~
对初哥来说,直升机基本的调教仍需依赖当地热心的同好或出售机机之店家良好的调整设定才能顺利的踏出成功的第一步,因此建议你初学直升机时,最好依照您你周边同好常常飞的优良机型和自身预算来决定购置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