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动力电机与电直反应快慢的关系

楼主(2004-11-16):
发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
以前一直用ELE的电直无刷套装(标称KV3000、配10T齿轮)飞JABO,感觉反应灵敏,打舵以后机体立马就有反应。基本不需要加装V头。
后来换了一只Himark B20-15 KV4100的无刷(配9T齿轮),感觉机体反应明显变迟钝了,打舵以后至少要半秒-1秒才有动作。
其他的设备完全没有变,这会是什么道理呢?看到有人说E-sky ccpm的机体也反应迟钝,会不会也和动力
电机
有关系呢?

网友A:
原因是这样:随着主桨转速的提升,主桨惯量会逐渐加大,陀螺效应也越来越大。而JABO这类直升机的旋翼头,是贝尔结构,缺少希拉效应。因此:凡是有助于提高主桨转速的动作(如增加电压、增加电机KV)都会使直升机灵敏度下降。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使用希拉.贝尔式旋翼头,其实这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就是用斜盘上的四个球头分别控制平衡翼和大桨的动作,并使平衡翼和大桨建立一定比例的惯性连动比例。

楼主:
多谢vidct解惑!
但还是有一点不太明白,两个电机的重量相差不大,甚至Himark 4100电机更轻一些,照理说悬停时大桨的转速也变化不大,为什么灵敏度还是下降呢?

网友A:
这就不好解释了,应该不会有这种现象的呀。两个马达的形状是不是有所不同?也许也会有影响

楼主:
是啊,我也感到很奇怪。形状有点不同,ELE的自带散热片。
另外有一点,拨动ELE电机轴的时候有明显的一格一格的阻力,Hikark的完全没有。
不过电机的性能应该不会对飞机的灵敏度有影响啊,我打算再试一下KV 2700的电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