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晨飞翼龙又撞树了

楼主(2004-11-16):
今天早晨飞翼龙又撞树了:
倒霉,我的两架飞机都撞在这棵树上,已经是三次,第一次是我的三星电动两通,撞在树上,当场就撞醉了,第二次是把我的翼龙固定机翼的塑料小杆撞断,(两个都撞断),我用糖葫芦杆,连上,比原装好用, 第三次是把垂直尾翼撞断,就是今天早上,心疼,回到家后用KT板做了一个,还可以,过几天就试飞,不过,今天在撞树之前,是好飞的,但是我飞的太低,眼看就快上树了,但来不及,就上去了。
  请教各位模友,飞翼龙有什么技巧,起飞时不敢扔,只能在地上滑跑起飞,我终于摸透,地上起飞,需最大的动力,我是先小动力,后大动力,然而没等动力大起来,飞机头已转到右边,飞不过直线,而且我过于太早拉杆,只滑跑了五六米就拉杆,飞到是飞起来,但是很吃力,摔了好几个拿大顶。
还有我的尾翼固定塑料有点歪,不正,我打开包装的时候,就用502胶固定死,现在,飞到天上就向左飞,怎么办,(从后看,翼龙的尾翼左边低,右边高,差一厘米左右),请教大家,有什么好办法,使502胶松一松,

网友:
可怜的翼龙~~~~~~~~~~树那么碍事就砍了它~~~

网友:
怎么老是看到飞翼龙跟树结合的贴子哎我的小3D也爬过三次树呢

网友:
我前几天翼龙刚到的时候也是你这样的问题,摔的不像样子,今天下午已经能够不错了,也是这里的朋友的指点,给你看能否用上
1,场地首先要大,起飞我感觉手扔要比地面起好很多
2,水平舵调成稍微向上,这样基本是扔出去就向上飞,而且翼龙转弯掉高度很厉害,方向舵要稍微偏左,可以抵消电机扭力
3,如果以前没玩过模型,fms上先练练,用键盘也可以,最起码对方向控制,两只手的协调有好处

网友:
翼龙类的飞机要对风头抛飞机,飞太大了转弯顺风飞高度还爬得快点,爬升要有耐心,注意方向就可以了

网友:
咱能撞点别的不?哈哈...

网友:
其实没有风是时候飞是最好,最轻松的。不用管方向,喜欢怎么扔就怎么扔。手投起飞比滑跑简单容易多了,不用怕,你手投一次就会找到感觉的,但是你要注意,要把电机开到最大哦,才能手投,不是投出去才开最大动力。我一般是把油门杆推到最大,再用拿翼龙的那只手,按下机身上的那个软启动开关就可以投出去了。

网友:
唉~找个没有树的地方不就行了!!!呀!不行,它还会上房呢!!

网友:
其实,502是怕水滴……

网友:
什么树那么可恶!狗头铡侍侯!!!!!!!!!

网友:
mingji  在 2004-11-17 11:40 AM 发表:

什么树那么可恶!狗头铡侍侯!!!!!!!!!

摇钱树~~~

网友:
模型我的最爱  在 2004-11-17 12:22 PM 发表:

摇钱树~~~
那不 要砍了!摇就行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