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皮带传动的直升机尾桨旋转方向

楼主(2004-11-16):
以前玩飞霸30,轴传动,尾桨的旋转方向是朝向机尾(不可调),在北京航展新买一架SL-50,皮带传动,有网友说尾桨的旋转方向要调成朝向飞行方向(正好与飞相反),那么,刀刃应该是朝前旋转了。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
我个人认为,尾桨转动方向并不重要,关键是尾桨的桨叶前沿是朝转动方向的,你所说的刀刃是?.......

楼主:
我所说的刀刃是桨叶较薄的一端,是不是尾桨的桨叶前沿呀?

网友:
站在飞机尾部来看,大桨是顺时针方向旋转,而尾桨是向后转的

网友:
baiming  在 2004-11-17 07:22 AM 发表:

我所说的刀刃是桨叶较薄的一端,是不是尾桨的桨叶前沿呀?

那刚好时后沿.

网友:
一般模型发动机的输出轴的转向逆时针(正面看)通过一级减速,大桨的方向顺时针转(从上面看)
尾桨的转动方向和传动结构有关,

楼主:
谢谢各位,弄明白了。

网友:
我的30机也是逆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