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知道哪种微型接受机好用,不抖舵?

楼主(2004-11-16):
蚂蚁,GWS,飞高,那种更好?  用过的请跟贴!!!!!

网友:
eku  在 2004-11-16 10:15 PM 发表:

蚂蚁,GWS,飞高,那种更好?  用过的请跟贴!!!!!
我只用过飞高的6通,发射机是用3810或韩国的HITEC6通,用了2年多了!还没发现有抖舵的现象!

网友:
我在用飞高6通+T9CAP,效果很好,从来没有抖/跳舵现象

楼主:
GWS的4通,如何??

网友:
GWS的最好。我有一只GWS  4通配4VF,还有一只6通配3810,一直很稳定,距离也很好。

网友:
我用飞高的8通接收机,2个效果都不怎么好,不拉天线10米就抖舵,郁闷阿

网友:
帽子  在 2004-11-18 11:08 AM 发表:

我用飞高的8通接收机,2个效果都不怎么好,不拉天线10米就抖舵,郁闷阿
请问你的是什么发射机?

网友:
mingji  在 2004-11-18 11:27 AM 发表:

请问你的是什么发射机?

RD6000发射机,35M频率的,接收机不好佩啊